[电源] 拆个接口虚焊无法充电的aigo充电宝

楼主(2021-01-06):
拆个无法充电的充电宝 拆开后发现是充电口虚焊
简单处理 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有同款,但电芯是翻新的,用到后期充电充不满,只会电池发热

网友:
电芯非常关键,正常的1个18650电芯应该在20以上,现在很多充电宝才卖20,怎么可能不是翻新的

网友:
好像是同步整流升压芯片,我在大柳树市场里买过每件10元,浅红色电芯几乎没容量,升压芯片缩水成二极管整流,自带二极管已经击穿,从其它故障电源取一颗肖特基二极管替换才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