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半导体制冷的小冰箱,并更换电源电容。

楼主(2021-01-06):
儿子买的小冰箱,放到办公室,冰镇饮料,昨天说坏了,让我看看。我认为半导体制冷的冰箱,制冷片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多数是电源故障。修好后才想起拍照发帖。
今天的主角——半导体制冷小冰箱,三无产品,正面照。

侧面。

顶部。

提手。

底部,四个橡胶腿。

背部。风扇散热孔、交直流电源插座,转换开关。

两个指示灯,绿色和红色,分别指示制冷、制热。

冰箱内部。门上有锁扣(无磁性封条),捏着打开。

三围:35×19×21cm。

制冷片的位置。

打开后盖。一个12V开关电源,一个散热风扇(散热片下面是制冷片,没拆),开关变换及插座板。

开关变换及插座板。

电源板(已换完电容)。

板子背面。

有6脚开关电源专用IC。

更换的电容,容量、个头比原来的大,放倒了。

输出电容,原来是两只,换了三只,怀疑是假红宝石(铁脚的)。

换下来的电容。16V1000uF两只严重鼓包,400V47uF微鼓。

测试结果。

顺便看一下开关管,4N60,4A600V   N沟道场效应管。

肖特基整流管,MBR20100CTF,20A100V。

插电(无电源开关)。

风扇转,测量电源输出12V。

半导体制冷纯属鸡肋,效率低下,不建议使用。
故障现象:插电,绿色指示灯微亮,风扇不转,测量电源输出3V多,高压滤波电容微鼓,低压滤波电容明显鼓包,由于有输出3V多电压,判断电源无其他元件损坏,只是电容失效,更换后故障排除。制冷速度、效率都很差。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个主要是方便携带

网友A:
效率这个东西看怎么去比较了,同样的体积,你压缩机绝对塞不进去。
这种东西本就是用在特定场合而不是塞进冰箱里的,部分特定环境下是多片叠加使用,可以短时间将目标降温到需求数值,温差可以达到100度以上,这是压缩机无法实现的,只有液氮能做到,但液氮无法精准控温也不能长时间保持。
你可以改造一下这个冰箱,制冷片换成100W,变压器换成200W,散热片放大五倍,内部贴厚铝片或铜片,几秒钟就能下降到零下!!!

网友:
这种半导体制冷效率太低了

网友:
牛掰了,恭喜修复,有个半导体的除湿机,内部差不多

网友:
这个rubycon看这字体印刷就知道是假的

网友B:
我以前听说这个半导体制冷效率还挺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效率这个东西看怎么去比较了,同样的体积,你压缩机绝对塞不进去。
这种东西本就是用在特定场合而不是塞进 ...

大神,我想问问,如果CPU上贴这个去导热会怎么样?会不会直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听说这个半导体制冷效率还挺高啊

实际上效率比空调压缩机低,如果效率高,从电冰箱到空调早就会用绊捣体制冷等固态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这个东西看怎么去比较了,同样的体积,你压缩机绝对塞不进去。
这种东西本就是用在特定场合而不是塞进 ...

PCR仪里面就是半导体,升温降温都很迅速,温控精度也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想问问,如果CPU上贴这个去导热会怎么样?会不会直接烧了? ...

不行哦,CPU是不稳定工作的,除非你有完善的温度控制系统,否则轻载时处理器就结冰了,再化冰的结果自己可以脑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行哦,CPU是不稳定工作的,除非你有完善的温度控制系统,否则轻载时处理器就结冰了,再化冰的结果自己 ...

这个制冷片那么猛的?那换个地方,加在水冷的散热水箱上不是杠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想问问,如果CPU上贴这个去导热会怎么样?会不会直接烧了? ...

CPU有人试过半导体制冷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1,温度需控制不能低于室温,否则结露烧机器;
2,制冷功率需足够大,否则无法及时带走CPU的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制冷片那么猛的?那换个地方,加在水冷的散热水箱上不是杠杠的? ...

存在同样的问题,水温不能低于环境温度3度的,否则就会结露!!!

网友: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小功率的  比如 胰岛素的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有人试过半导体制冷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1,温度需控制不能低于室温,否则结露烧机器;
2,制冷功率 ...

看来只能冰冰可乐什么的了

网友:
感觉这么简单

网友:
以前玩过,这东西主要看热端散热速度,热端散热越快,冷端温度越低,因为温差是一定的。当时我弄了个三四十厘米长的泡沫箱,水冷降温,室温二十多,一桶自来水循环,刚开始里边能到一两度,一上午,散热的水就能暖脚了,里边也成了十度左右。

网友:
现在的电容除了军规的,那个还有铜脚的呢,都是铁镀锡的了,电脑的电源线都 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有人试过半导体制冷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1,温度需控制不能低于室温,否则结露烧机器;
2,制冷功率 ...

现在英特尔不是和酷冷联合推出了ML360 Sub-Zero水冷散热器么,就是带了传感器保证温度合适不会结露,就是价格高和耗电大,性能提升不是很大,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