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3D打印异形塑料外壳的可行性问题

楼主(2021-01-06):
就是这类诺基亚的后盖 这种盖子很难买到 还绝版了 很贵 要是能用3D打印技术做出来就好了

楼主:
这两个也是缺后盖 盖子很难买到 还比较贵

网友:
说不定可以用树脂翻模

网友:
首先你要从电脑 上设计出来。这个成本就够你买几个了

网友:
盖子贵,可以换一个思路,买整机,有时候比单独买盖子便宜

网友:
打印肯定没问题,关键是你得先建模啊

网友:
我记得我家还有一部这个

网友:
打印肯定是没问题  问题是3D打印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A:
想多了,那些沟沟坎坎各种受力一般材料挂不住,精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材料非ABS莫属,有原型做模搞铝翻沙修修磨磨应该也能凑活用,问题是豆腐花肉价,不值得搞。
话说当年智能机大行其道后这些古董配件也没用了,放那都觉得碍事统统扔垃圾了。
2G、3G都陆续要关闭了,像BP机大哥大小灵通那样,退出是必然的。
时过境迁,勇向前,莫回头,莫停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那些沟沟坎坎各种受力一般材料挂不住,精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材料非ABS莫属,有原型做模搞铝翻沙修 ...

wifi永不退网 等2G 3G关了以后 这些机器就靠wifi联网了 wifi永不退网!!!
而且这些机器都有全键盘打字很舒服的 连着wifi打完文档发个电子邮件还是很好的

网友:
就这?Siri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fi永不退网 等2G 3G关了以后 这些机器就靠wifi联网了 wifi永不退网!!!
而且这些机器都有全键盘打字 ...

wifi标准也早翻新多次了,特别是加密标准也翻新。有时候新一点的路由器,默认的加密方式老手机老电脑都是连不上的。

这些机器还得老路由支持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标准也早翻新多次了,特别是加密标准也翻新。有时候新一点的路由器,默认的加密方式老手机老电脑都是 ...

不设置密码 这些老东西就能连上 我用的是新款路由器但是没设置密码 就不涉及到加密 就可以连上 只要是2.4g 5g双频的路由就可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