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花雕动手做】太搞笑啦,一支胶管制成二只蠕动机器人

楼主(2021-01-06):
装修屋子,用完了一筒千里马密封胶,偶然脑洞大开,想要试试看......

网友:
占楼先然后

楼主:
于是就把空的胶管锯成六段,长的是身子,短的做轮子,我给它起的名字是叫空心轮

楼主:
开始制作简易的蠕动机器人,尝试不同的运动方式,空心的轮子

网友:
搬个板凳看

网友A:
直播么 占楼 瓜子扣起

网友B:
锯片上反了吗 一般都是齿朝前

网友C:
直播进行中??

网友D:
买了多少小电机?上次用四只,这次二只,还有几只?
没见动起来。

网友E:
未完待续的节奏?

网友:
这个帖子要是动起来估计还得好几十楼。。。
期待大作

楼主:
好像看电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播么 占楼 瓜子扣起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片上反了吗 一般都是齿朝前

谢谢提醒,以前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百度上查了下

1、钳工手册上是齿向前
木工锯齿 中式框锯 朝前  日式刀锯 朝后
欧式板据  朝前多些

2、英式的喜欢向前,日式的喜欢向后。
锯大东西推省力,锯小东西拉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                                                                                               ...

谢谢鼓励,帖子开贴后,才发现挺难,空间小老是搞不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播进行中??

比预料困难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多少小电机?上次用四只,这次二只,还有几只?
没见动起来。

 还有几十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未完待续的节奏?

刚开贴,实验失利,就去看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