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ATX电源改可调,提升494工作电压,啸叫自激明显减小

楼主(2021-01-06):
我真的实践了,因为改了变压器,所以有啸叫,3-15脚加了0.2UF的电容,但还有啸叫,
把电压调到20V,啸叫几乎没有。
其实就是提升了驱动三极管的基级电压,让驱动更有力。
你自己看电路图去。
或者,减小基极上啦电阻。

没有示波器,有的人请实验下。

网友:
这样?那改铭伟的呢

网友:
谢谢分享,我改的无法消除啸叫,虽然很小,但也成了烂尾。

网友A:
原来就要19V左右的电压,有人改电源改成12V了,各工作点当然会变,还会在低压大电流时爆管,因没有足够的推动电压和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就要19V左右的电压,有人改电源改成12V了,各工作点当然会变,还会在低压大电流时爆管,因没有足够的推 ...

辅电没人动的,是多少还是多少。这个问题,改之前测测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就要19V左右的电压,有人改电源改成12V了,各工作点当然会变,还会在低压大电流时爆管,因没有足够的推 ...

是啊,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很多啸叫的。
我没有示波器,有的人请实验下。

不同电压下,驱动管的电压情况,电流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电没人动的,是多少还是多少

辅助电压,一路是12V主输出,再加强回来,所以变成20V。

如果你改了,哈哈,有个二极管,要断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电压,一路是12V主输出,再加强回来,所以变成20V。

如果你改了,哈哈,有个二极管,要断开的。 ...

并联电压不变

楼主:
胡说,你就没有看电路。你应该也没改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胡说,你就没有看电路。你应该也没改过?

是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辅电没人动的,是多少还是多少。这个问题,改之前测测电压就知道了

有的电源是没有辅助的,靠自起动后由主变供电,改成可调就必须加辅助。

网友:
没显波器修啸叫还是靠运气

网友C:
明纬350-24改0-80v在tl494的3-15和3-2脚各加了个0.3uf的涤纶电容确实改善了啸叫,至少的帖子里说是加0.2uf的,没找到,只能用0.3uf的!至少低压给锂电池充电,电流在1a左右就会有啸叫!加了电容后就没了!但是电源在低压的时候断电在开电,电压会瞬间上到20多v,然后下降到设置电压!不知道这个和0.3u的电容有没有关系!

网友:
手上2个改的494ATX电源,杂牌那台改的时候没拆主电供电二极管时大半区域自激,拆了之后基本没声音,今天量了一下,494供电10.5v:funk:,另一个航嘉的直接辅助电源供电,(还个记不太清楚主电有没有给494供电回路了,这个拆壳有点麻烦)电压20V多点,都改了电压电流可调,3脚外接阻容都做过调整,2个表现差不多都是在某些时候有只轻微吱吱声,用138示波器量电源输出端纹波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楼主:
网上那么多帖子,但能稍微分析的不多。或者后面自己理解了,也改了,但帖子没有动。。。。

再一个,作为一个技术性的项目,靠各处论坛,群,恐怕太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纬350-24改0-80v在tl494的3-15和3-2脚各加了个0.3uf的涤纶电容确实改善了啸叫,至少的帖子里说是加0.2uf ...

至少加0.2UF涤纶电容,怎么重要的问题,当时很少人说。。。。真过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加0.2UF涤纶电容,怎么重要的问题,当时很少人说。。。。真过分啊

发现新大陆

楼主:
反正改坏了就再修,再坏了就不要了。你也折腾下AT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纬350-24改0-80v在tl494的3-15和3-2脚各加了个0.3uf的涤纶电容确实改善了啸叫,至少的帖子里说是加0.2uf ...

明纬那个更简单,大家步骤说的清晰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纬那个更简单,大家步骤说的清晰的很。

嗯!加电容之后啸叫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