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神!我家的松下智能马桶盖最近出问题,开机水温灯闪烁不会喷水

楼主(2021-01-06):
我家的松下智能马桶盖最近出问题了,开机水温灯闪烁不会喷水,有时低温灯闪有时低温高温灯一起闪,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看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这么诡异?拆开看看吧!

网友A:
如果是全灌胶,无法维修。
我猜想是水温加热驱动管坏了,水温加不上去,所以不喷,免得冻着屁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全灌胶,无法维修。
我猜想是水温加热驱动管坏了,水温加不上去,所以不喷,免得冻着屁屁 ...

我在怀疑是不是水箱上的温度传感器有问题,唉,这个故障把我搞的晕头转向!伙计们继续指点吧!

网友:
打开看看,因该是水箱漏水了,水加不满。

网友:
这是屎没吃够喷不出水?

网友(2021-02-27):
进水管接口拆开看看,有没有个滤网,可能杂质堵住进水了

网友:
没拆机图,最好再有几个关键元件的测试图。这样就好说了,否则,只能是瞎子摸象咯。。

网友:
一般是水温传感器旁边的流量传感器内部卡滞了,拆开清洗一下,吹口气,看里面旋转很顺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