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法拉电容启动汽车,以及安全问题

楼主(2021-01-06):
法拉电容启动汽车好多兄弟都做了,但是不想把电容放进驾驶舱,发动机舱又没啥位置,6个法拉尺寸大得很。。。小尺寸的话容量要多少才够启动呢?最后安全问题,都说安全,法拉电容带电撞击会不会爆炸,击穿的爆炸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A:
你做一个实验看看拿一个出来钉一个钉子看看好给我们一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一个实验看看拿一个出来钉一个钉子看看好给我们一个参考。

怕死。。。。

网友B:
这种改装,出了事保险会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改装,出了事保险会管吗?

我觉得可能不会

网友C:
启动放车里其实也没什么问题我反正是放几年了。正是因为内阻低所以短路电流才大。很正常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怕什么?全国每年交通事故死多少?你不开车了?你不出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放车里其实也没什么问题我反正是放几年了。正是因为内阻低所以短路电流才大。很正常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怕 ...

穿线好麻烦啊

网友D:
放发动机仓2年了,6个2排包成电池包的样式,引出2个铝接线柱,把原来膨胀水壶的位置占了,做的支架固定在纵梁上,重新用一个常见的铝质运动水瓶找师傅在底部焊了个出水管作为膨胀水壶放在了机仓右边。

网友E:
想要安全的话钛酸锂吧,随便折腾都不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发动机仓2年了,6个2排包成电池包的样式,引出2个铝接线柱,把原来膨胀水壶的位置占了,做的支架固定在 ...

工作环境堪忧啊,兄弟!!!好歹给个全覆盖吧。。。保护板都在外面

网友:
法拉电容放在发动机舱,固定是个大问题,我电容弄好了好久,就是没法装车,后来电池坏了,换了个新电池,就不再考虑法拉电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环境堪忧啊,兄弟!!!好歹给个全覆盖吧。。。保护板都在外面

整个电容包有多层绝缘和缓冲,6个电容每个有单独的绝缘,电容之间用黑色泡沫双面胶粘贴固定,整体外包又有绝缘、防水、缓冲层。均衡板外边有透明胶带防水,考虑到均衡时散热放在了外边,可防飞溅水,使用中未发现均衡灯亮过。

网友:
电容不超过耐压值和耐温值应该是很安全的。

网友(2021-03-25):
装均衡板静态放电电流增大,还不如多加一只电容更安全。电容本身自放电特别小,12v2个月后还有11.78v。

网友:
不会,金龙、宇通等很多混合动力公交车就是用超级电容启动

网友:
为什么要弄这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要安全的话钛酸锂吧,随便折腾都不会炸

磷酸铁锂呢??

网友F(2021-04-24):
朋友  能问一下 最少要多大容量的电容才可以启动汽车呢?我这里没有法拉电容,都是10毫法的电容,要并联多少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  能问一下 最少要多大容量的电容才可以启动汽车呢?我这里没有法拉电容,都是10毫法的电容,要并联多 ...

我有一组3000F的6枚串接
需要可以转让给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发动机仓2年了,6个2排包成电池包的样式,引出2个铝接线柱,把原来膨胀水壶的位置占了,做的支架固定在 ...

我也是发动机舱的,用了一年多了,但我没有放置平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