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深圳信丰伟业产的信翼4G随身MIFI路由器,这东西有搞头吗?

楼主(2021-01-06):
设备正面

设备背面

拆解倒是简单,5颗小螺丝固定,设备型号是D523

芯片全部都在屏蔽罩内

另一面一颗芯片都没有

主控芯片是中兴的ZX297520V3

WIFI芯片,螃蟹家的RTL8189ES

F231貌似是设备内部型号,从它的软件版本号里面也能看到F231的字样

管理主界面,貌似好些寨厂4G路由器都用这个界面?

不知道为啥,这东西好些设置内容都是灰色,无法点选修改,这路由器有没有搞头?能不能刷个第三方的固件啥的?

网友:
插卡路由器吧,适合插不限量卡和大流量卡,我有一个路由器形状的和U盘形状的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华正易尚的 和这个界面完全一样
有搞出刷机方法吗

网友:
中兴方案应该不怎么发热挺省电,不是华为高通可以比的,

网友A(2021-06-30):
寨厂喜欢用的界面一样的本质原因是固件用的都是开源的。我记得寨厂喜欢用的有两种,一种是华为开源的一个版本的随身wifi固件,一种好像是中兴通讯开源的一个版本的随身wifi固件,图上的应该是中兴通讯的版本。

网友(2021-08-28):
能插什么卡?联通、移动、电信?

网友(2021-10-22):
帮顶下,中兴的方案发热控制要好,有办法刷机或者原厂固件吗

网友:
这个也可以刷机吗 以前有流量卡的时候挺流行

网友:
有没有管理员密码呢

网友:
家里还有两个放着一直没用

网友:
这个功耗不大,

网友:
我用的同款,放在车上,给车机联网用的

网友(2021-12-17):
这个固件怎么修改

网友(2022-02-11):
早两天买了个4G无线网卡。屹然随身wifi无线流量三网通路由器家用无线wifi网卡,内置物联网卡,可以破解SIM卡,

网友:
屹然随身wifi无线流量三网通路由器家用无线wifi网卡  也是中兴的ZX297520V3方案

网友:
不如买个手机方便

网友(2022-05-27):
引用 网友A:
寨厂喜欢用的界面一样的本质原因是固件用的都是开源的。我记得寨厂喜欢用的有两种,一种是华为开源的一个版 ...

有源码网站地址吗,中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