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米静音双模鼠标2代拆解

楼主(2021-01-06):
小米一代双模的手感简直无法形容的不舒服,2代看起来还不错,对于20厘米以内的手来说还是比较合适,入了一个试试。
外形就算了,官网有,直接开拆
电池盖下面就是接收器收纳仓,旁边圆孔就是一颗螺丝固定,拧下往后就能推开底板。

所有电路板都在底板上,主板,中间是模式切换小板和指示灯,旁边是侧键板。

编码器是凯华的,红点微动应该也是凯华1000万次静音微动,买过,一个微动也要2元(零售价)。

侧键小板,贴片微动看不出品牌,应该在底下才有标明,右键补焊过,看得出技术一般。

小板和主板都用插件连接,这点还是很不错,模式切换板是6根线,按理5根线就行了,红绿蓝加按键和共地。

拆下电路板的底板,没什么东西了。

侧板的样子。

主板正反面

光学芯片介绍:
PAN3509引擎能够不增加外部原件的情况下,提供5键式设计,当面对更多的按键需求时,PAN3509引擎显然无法满足。面对这种情况,原相公司推出了PAW3205光学引擎,在配合外置独立USB控制器的情况下,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快捷按键。

PAW3205DB光学引擎外观展示

PAW3205光学引擎内部高清特写(点击小图可察看大图)
    PAW3205引擎采用小型化8Pin方型封装,内置DSP处理器,可对鼠标引擎采集到移动数据直接进行整理输出。由于没有内置USB主控芯片,PAW3205引擎需要使用单独的外置USB控制器来对引擎提供支持。设计师可根据设计需求,选择相应的主控芯片,为鼠标提供更为复杂的功能和多按键设计。

PAW3205引擎主要性能参数展示
    PAW3205引擎刷新率为2400FPS,尽管在数据方面仅与安化高的S2599引擎相当(原相旗下最高端的PAW3305DK引擎采样率也仅有3600FPS),但由于使用原相独有的影像侦测技术,依旧拥有着不错的硬件性能。PAW3205DB引擎可以承受30IPS的最大移动速度和10G的加速度。默认采样率为1000DPI,最高采样率可达1600DPI,并可提供600/800/1000/1200/1600DPI五档采样率调节功能,以满足不同玩家对采样率方面的使用需求。

蓝牙芯片介绍:
泰凌微TLSR8258芯片
Telink的新一代TLSR825x系列在ISM 2.4GHz频段提供最先进的超低功耗(ULP)并发多协议物联网解决方案。它支持BLE 5.0,2倍数据速率,4倍远程(LR),8倍广告包扩展(AE),最多8根天线用于室内定位,包括Telink专有和SIG BLE Mesh、Zigbee、RF4CE、HomeKit、Thread、ANT和2.4GHz专有。

TLSR825x是围绕一个32位MCU构建的,运行频率高达48MHz。它有14位ADC与PGA,AMIC,DMIC,立体声音频输出,6通道PWM,一个正交解码器(QDEC)和灵活的GPIO接口。

TLSR825x具有出色的射频特性,包括:-96 dBm@电缆1Mbps,-99。802.15.4时为5dBm250kbps,最大Tx输出功率为+10dBm。内置LDO和DCDC,电源电压1.8~3.6V,功耗低:5。3毫安@Rx全芯片,4。8毫安@Tx0dBm全芯片<1uA@睡眠+SRAM, 0.4uA@睡眠。

这使得TLSR825x成为物联网(IoT)和HID(人机界面设备)应用的理想单芯片解决方案,如可穿戴设备、智能照明、智能家居设备、高级遥控器和无线玩具。

Telink的新一代TLSR827x系列在ISM 2.4GHz频段提供了最先进的超低功耗(ULP)并发多协议物联网解决方案。它完全支持BLE 5.1协议。它还支持Telink专有和SIG-BLE-Mesh、Zigbee、RF4CE、HomeKit、Thread、ANT和2.4GHz专有。

TLSR827x是围绕一个32位MCU构建的,运行频率高达48MHz。它有14位ADC与PGA,AMIC,DMIC,立体声音频输出,6通道PWM,一个正交解码器(QDEC)和灵活的GPIO接口。

与TLSR825x相比,TLSR827x系列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允许灵活的天线元件切换,以充分支持BLE 5.1,集成射频感应器,使BOM减少,音频增强,WiFi PTA硬件接口。
英文资料百度翻译过来的,随便看看。

下面是测试截图:
蓝牙模式,回报率133左右

2.4G模式,回报率125左右

同一台电脑上蓝牙和2.4G无缝切换,还是很不错。

OK,按键涂上润滑脂,原样装回。

网友A:
自从买过99的小MI蓝牙鼠标,对这个牌子的只能躲着了
那个鼠标买了不是让你用的,是让你感觉七人的存在的。

网友B:
这左右键能用多久?一个月?反正我是不信1000W次的寿命!楼主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买过99的小MI蓝牙鼠标,对这个牌子的只能躲着了
那个鼠标买了不是让你用的,是让你感觉七人的存在的。 ...

中端的蓝牙鼠标就手感和性能来说还算可以,只有待机时间因为刚到手还不能确定,有时间会发个测试几个手头几个中端蓝牙鼠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左右键能用多久?一个月?反正我是不信1000W次的寿命!楼主信吗?

1000W次寿命不是小米说的,是卖凯华微动的商家标注的,因为之前买过这种微动,1000W次是在标准测试环境下的值,就和苹果手机广告防水进水不保一样,这点还是要区别开来的。

网友:
我是买的69的单模的那款,一节5号电池,换电池要从前面把按键板拆下来。手感并不好,那个按键面板是磁吸设计的,用久了有点松垮,不过那款鼠标的微动还是普通长方形的那种,也是1千万次寿命,可以自己买更好的去换

网友:
我看到那连线,感觉还是可以的,以前拆过雷蛇的排线,感觉真提坑,稍不小心就会随时断的感觉。

网友C(2021-05-16):
接收器丢了,电脑找不到这个蓝牙,可能电脑蓝牙版本低,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器丢了,电脑找不到这个蓝牙,可能电脑蓝牙版本低,懒得折腾了

您这款是一代双模,试用过,太平,对于手大的来说手感很一般。

网友(2023-09-22):
今天滚轮坏了,到时候拆进去看一下,感觉中间滚轮如果这么容易坏的,也只能远离小米的鼠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