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Office精灵三合一插件V5.0,300多个功能,办工好帮手

楼主(2021-01-06):
Office精灵三合一V5.0上线了,包含Excel插件、Word插件和PPT插件,其中Excel部分含240多个功能,Word部分98个功能,PPT部分16个功能。
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系统的操作系统,支持微软Office,同时也支持国产WPS。
下载地址:
http://excelbbx.net/Office.htm

演示一个功能:
批量打印带图片、二维码或条形码的标签

网友:
收费不?其实很多功能都是用处不大的,只是偶然会用的

楼主:
复杂数据的运算......

楼主:
按标题拆分文档,一个文件拆分成多个

自定义拆分,随心所欲拆分文件。

楼主:
一键破解工作表密码和工作簿密码

网友:
下载了,看了看内容很实用。

网友:
有用,顶一个!

楼主:
根据单元格的值 批量插入对应的图片

选中单元格时预览对应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单元格的值 批量插入对应的图片

这个软件能不能把图片里的表格文字转换成电子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能不能把图片里的表格文字转换成电子版?

不能,QQ和微信有这个功能。手机都可以

楼主:
批量生成条形码

批量生成二维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QQ和微信有这个功能。手机都可以

QQ和微信那个不好用,WPS要收费。

楼主(2021-05-08):
升级新版本了。  http://excelbbx.net/Office.htm

网友:
有次数限制吧?

网友:
问一下是不是收费的?

楼主:
将多个Word文件整理成一个Excel表

简历管理工具

楼主(2021-06-11):
大数据辅助阅读工具,开会时必备良品
安装E灵即可使用该功能:

http://excelbbx.net/download.htm

楼主:
标示与活动单元格的值一致的所有单元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