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袋怎么放气

楼主(2021-01-06):
老娘的热水袋有点不好了,保温时间短了。网上有人说要放气,我也弄不开放气孔,有谁知道怎么放气。

网友A:
左边小盖子,一字螺丝刀

网友:
左边那个不是注水口吗?

网友B:
注水头插注水孔里,慢慢挤一挤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水头插注水孔里,慢慢挤一挤就行了

大神,注水头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
胀气才需要放气

网友D:
昨天塞子漏水,一看水都黄了,放掉换水,然后就不发热了,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注水头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买热水袋时没配给你?实在找到不就用给篮球打气的头也行呀

网友E:
9.9包邮买个新的吧,这玩意寿命很短的,超期服役很容易发生危险,一年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塞子漏水,一看水都黄了,放掉换水,然后就不发热了,不知道怎么了

再放一克盐进去,水黄是因为电解水电解了铁离子所以水变黄,盐不能多否则超功率产生大量氧气和氢气会有爆炸危险。

网友:
胀了才需要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注水头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就一个黑色的饮料瓶盖上有一根管,可以插进去灌水,灌完之后再拔出来

网友:
淘宝9.9包邮,楼主还是换一个新的吧。这个用久了其实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塞子漏水,一看水都黄了,放掉换水,然后就不发热了,不知道怎么了

原来的水里面可能加了东西的,直接装水不行。

网友F:
前几天看了,里面的出厂就是浑水,好像加了什么氧化铁。换清水就不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塞子漏水,一看水都黄了,放掉换水,然后就不发热了,不知道怎么了

你的这种电极式热水袋,安全起见赶紧换掉为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9.9包邮买个新的吧,这玩意寿命很短的,超期服役很容易发生危险,一年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 ...

用坏N个以后,我已经不用这种了,买的自己充热水的热水袋,好用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坏N个以后,我已经不用这种了,买的自己充热水的热水袋,好用环保

老娘半夜起来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看了,里面的出厂就是浑水,好像加了什么氧化铁。换清水就不热了。 ...

我们单位氧化铁很多,谁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小盖子,一字螺丝刀

撬开吗?还是螺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