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PLM09ZM 双口小米移动电源2机芯做个外壳增加容量加TYPE-C母座

楼主(2021-01-06):
1399M在积分商城买了块PLM09ZM 双口 小米移动电源2机芯1W毫安双向QC2.0 内部板子+电池 双USB,借着做外壳的机会。增加点容量并加TYPE-C母座

功能正常

拆了看看

框架内空间太少了,TYPE-C母座没法内置

有个5000mAh的移动电源主板坏了

宽度合适,

切点亚克力做外壳

上下层叠好后,测量高度制作侧板

第一版接口侧板

TYPE-C母座到货,重新制作接口板

加个TYPE-C母座的基座

点焊镍片加固

连接原充电插座

调整后接口的第二稿,充电口索性开大些。

4灯电量指示也能直接观察到了。

网友A:
牛啊,,,人家拿报纸包两圈,这直接造个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啊,,,人家拿报纸包两圈,这直接造个壳

卷报纸太降低档次了

网友:
有设备就是任性啊

网友:
不错,激光切割点焊机都有了。点焊机是什么样的?

网友:
就这?这壳子可真---占空间

网友:
可惜的是亚克力不耐摔,应该用饮料瓶PET耐摔塑料板,再加上触发器和电脑风扇插头,一键12伏可以接1点5安风扇强力吹风。

网友:
不错,耗时不少

网友:
有3D打印机就直接打个壳子

网友:
两个电池容量不一样啊老大

网友B:
PLM09ZM双口小米移动电源这款使用的电芯标称3.7V,实际最大充电电压4.35V,电路充电截至电压在4.3V以上,使用一般3.7V电芯,容易过充。

网友:
这都是人才。。动手党一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M09ZM双口小米移动电源这款使用的电芯标称3.7V,实际最大充电电压4.35V,电路充电截至电压在4.3V以上,使 ...

嗯,用byd电芯的批次标的就是4.35,电路截至实测也是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