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网购骆驼天鹅L2400蓄电池容量内阻测试+1.6排量启动电流测试

楼主(2021-01-06):
前段时间车上的电瓶不行了,打算自己换一个,起初tb了解了几家二百出头的得知是高仿。后又找到一家沟通后感觉比较靠谱,便下了单,连运费三百出头,选择自己更换旧电瓶无需回收,这样换下来的卖废品还能卖个一百来块

电瓶收到开包,型号是6-QW-90min(460)L2400
先看说明书,恒压充电竟然说16v:funk:,不应该是14.4,有大神解释下吗?我最后只敢冲到15伏多点就停了。
还有一点疑惑就是命名规则划线处,储备容量数值min,只标注放电时间没有规定放电电流怎么计算容量???厂家标注不严谨还是我不懂他们

测下内阻,这个发货前已结联系让卖家测过,他测的是6豪欧,这点相符

本体来两张

新电瓶补充电之后以26a电流放电测试容量

截止到10.8v停止,放出容量38.7ah

然后16v恒压充电,在线电压充到15.6v,电流1.3a的时候没敢继续,拔了下来,此时充入容量41ah,摸电瓶侧面已微温

现在容量是知道了,但L2400不应该是60ah吗?还是各厂家有差异?估计它储备容量故意标示为90min就是为了回避真实容量并非60ah这个事实吧……
看来便宜还是有便宜的道理的,不过最后实际只花了不足二百对比下来价格还是比较香的

----------------------------------------------------------------------------------------------------------------------------------------------------------------------------------------
给1.6自吸小车换上,顺便测了下启动电流,160a,打火比之前灵便多了

拆下的旧电瓶也充满测了下,容量只剩可怜的4.7ah

以上容量均在20度左右环境中测得。

网友A:
你电流设太大了。所有的电池都差不多,放电电流越大放出的容量就越小。同时,放电电流增大放电截止电压相应应该降低。
你这个电池有可能是以20H标定的,所以放电电流设置在3A说不定就可以放出60AH。

网友B:
小白问个问题,不同牌子差不多价钱两款车,比如都是10W块钱,为啥电池价格一个两百多,一个四百多?

网友C:
这种一般路边店都不换的。。。寿命不太行。。。
贵一点的骆驼标寿命好点。。。

网友D:
有一次我在本地电瓶大全换的电瓶是“香港骆驼”的,保一年,快到一年的时候电瓶不行了,找他免费索赔一块,给换成了超威的

网友E:
我看不上铅酸的原因就在这里,早几天做的一个4串的三元启动电池4安时内阻才5毫欧,目前充电到16.3伏单体4.1伏不到。打算过几天上车测试。
不过感谢楼主给出的新电池内阻参数,5.96毫欧,我最后一个下岗的电池充满以后是7.1毫欧。目前还在杂物间扔着。
铅酸半电和满电的内阻是不一样的,硫酸铅的电阻比铅和二氧化铅的电阻都要大,期待楼主满电的内阻数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流设太大了。所有的电池都差不多,放电电流越大放出的容量就越小。同时,放电电流增大放电截止电压相应 ...

对,这是很大一方面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问个问题,不同牌子差不多价钱两款车,比如都是10W块钱,为啥电池价格一个两百多,一个四百多? ...

应该一个有启停一个没有,还要看在哪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路边店都不换的。。。寿命不太行。。。
贵一点的骆驼标寿命好点。。。 ...

上一次是用的骆驼,这次试下他下面的天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次我在本地电瓶大全换的电瓶是“香港骆驼”的,保一年,快到一年的时候电瓶不行了,找他免费索赔一块, ...

香港骆驼应该就跟骆驼没嘛关系了,不过给换的超威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不上铅酸的原因就在这里,早几天做的一个4串的三元启动电池4安时内阻才5毫欧,目前充电到16.3伏单体4.1 ...

三元我是不敢放车上,要放就选铁锂或钛酸锂,之前做了组四串26ah铁锂放后备箱当后备电源了。
电瓶满电内阻当时测没测也给忘了,这段时间气温太低,估计影响也不小,下次跑一段路回来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次我在本地电瓶大全换的电瓶是“香港骆驼”的,保一年,快到一年的时候电瓶不行了,找他免费索赔一块, ...

香港没有骆驼,只有马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一个有启停一个没有,还要看在哪换

启停的电池400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元我是不敢放车上,要放就选铁锂或钛酸锂,之前做了组四串26ah铁锂放后备箱当后备电源了。
电瓶满 ...

对,我现在就是6串的钛锂电池做启动,用了个升压模块把电压升到15.5伏其实14伏也可以启动,升压的理由是一个不用均衡,二是电压高点容量也大一点。6串的10安时钛锂也就5毫欧不到的内阻。
做这个4安时的三元时考虑其体积实在太小了,随便放什么地方都行,搞个铁皮包起就算出事问题也不大。

网友F:
XXXmin是指,25A(负载工作电流,汽车取25A)放电时的工作时间(电解液温度好象是25度时),计算得25A放电时的容量是37.5AH,与你所测26A放电38.7ah相当

常规标的AH容量,是指20小时放电时的容量(0.05C),放电电流比25A要小,因些容量要大于上述37.5AH。但好象到不了60AH(直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XXXmin是指,25A(负载工作电流,汽车取25A)放电时的工作时间(电解液温度好象是25度时),计算得25A放电 ...

原来如此,总算了解了

网友:
我车上换的也是这个,用了两年了

网友:
天鹅不太友好,两三个月跑一次长途一千多公里,平时露天20W太阳能补电,容易自放电,查生产日期好难,客服不鸟人

网友:
铅酸蓄电池充满标准 各个厂家都不一样 毕竟配方都有区别,汽车上最高电压也就14.7v

另外别没事做容量测试 铅酸电瓶亏两次电棺材就躺进去一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不上铅酸的原因就在这里,早几天做的一个4串的三元启动电池4安时内阻才5毫欧,目前充电到16.3伏单体4.1 ...

那又如何?正常使用的蓄电池四五年都没问题。关键是安全,价格适中,寿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