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电池。网淘的笔电电池。刚买来时能用,用了两三次之后只能充一半

楼主(2021-01-06):
网淘的笔电电池。刚买来时能用,用了两三次之后只能充一半左右的电量,再过一阵子就完全不能用了。看样子买到假货了。拆的时候才发现没条型码。电芯都生锈漏液了。只好扔了。

网友:
我买的耐杰电池也是这德行

网友:
淘宝买的收到货后应尽快充放电几次测试一下容量是否与标称相符。差太多的话申请退货就行,淘宝一般都有7天无理由退货服务的,没有的话只要证据充分也是能够退货成功的

网友:
但你要是在翻车鱼买的就不好弄了

网友:
买几个索尼18650电池串联在一起  在焊个DC头  插在笔记本上当移动电源用

网友A:
要买兼容品牌的,看看JD上的先

楼主(2021-02-18):
引用 网友A:
要买兼容品牌的,看看JD上的先

淘了质保一年的,就是容量有点小,只能用约摸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