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M557东芝版蓝牙鼠标居然可以直接使用14500锂电池,加装充电板

楼主(2021-01-06):
一般不带鼠标,公司一个家里一个,公司的mx anywhere 2s很省电,并且自带充电,使用很方便。
家里的以前买的罗技M557东芝版蓝牙鼠标非常耗电,使用2节5号电池1~2个月就没有电了,使用5号1.5v的锂电池电池,耗电更快,于是就想改成14500锂电池。

由于M557是2节5号电池并联,本来想把原来的1.5v锂电池的充放电板拆出来放到鼠标里面。
14500电池收到了,就犹豫了一下,拆充放电板挺麻烦的。
于是就有个大胆想法,想试一下直接使用14500电池供电,万一高压烧坏了,就换一个鼠标。

奇迹发生了,使用14500锂电池开机,M557居然可以正常工作,再换回普通5号电池,也可以正常工作,真是意外惊喜。

这就简单了,找了以前买的一个小的充电板装进去,接一个Typc-c插头。

网友:
没电时候要用,底下插着充电线用不了,捉急啊

网友:
大多数是ldo降压,可能烧不了,但用锂电不一定能续航更长。

网友:
1.5V的一般都有一个三脚升压芯片,最好把它拆了再直接上锂电,我改好好多

网友:
我的双飞燕,单节1.5v供电特费电,用1.2v充电电池还好点,那天也打开改改。

网友:
昨天改了个用一节五号电池的,4.2v接入原升压2.0v输出端后,升压IC受伤了,静态有十几mA电流,只能拆了升压ic,4.2v供电不知是不是发光管电流太大,光标会跑到屏幕角落上,只能串个4148将就用。

网友:
两颗14500能用好久了吧,还折腾充电

网友(2024-08-10):
太重了  用一个很小的蓝牙耳机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罗技m330鼠标也是直接用14500,供电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