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蓝格尔电瓶检测仪求助

楼主(2021-01-06):
拆看一个降压芯片bn04坏了。不知道型号,这是不是12Ⅴ转5Ⅴ?代换也行。

网友:
有点像是这个

https://i-item.jd.com/71222549138.html

网友(2022-02-16):
有反查芯片资料的时候有的收费有的常用的免费 我大概了解一回这东西 因为芯片代码查不到 才知道芯片有的不是标注型号的

网友(2024-02-25):
内部元件太简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