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ATX改可调电源,改辅助电源电压,导致不断打嗝,过载烧了芯片EM311Z?

楼主(2021-01-06):
改辅助电源电压,改431下拉电阻,原来10K,再并个10K。

提升12V到22V,,,,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电源打嗝,换了431,也量个好几个电容,二极管。

感觉过载把芯片烧了,初级2脚自己不断跳。
5脚电压也跳。

楼主:
5vSB电路上也保护,千万要断开。
否则改了电压,也启动不了。

现在把辅助电源的5V,12V和后面的都断开了。
300v有。

817,431也换了

网友:
22伏也太高了吧,16~17伏差不多了!!!

网友A:
以前自己也改了玩,现在都过去好多年了,现在想想,如果是研究下可以,
如果是要实际使用,建议你买个24v的电源加DC-DC可调模块,安全,可靠。

楼主:
20-21V,现在打算用个外接电源来工作

网友B:
芯片的2脚是IC供电脚,来自变压器辅助绕组。输出电压升高,辅助绕组的电压也同比例升高的。超了IC最高电压就停,然后再启再停打嗝。
如果磁芯还有空间的话,就加绕次级吧。

网友:
把芯片供电那个100欧电阻加大点试试,或者加个三端稳压器

楼主:
哈哈,因为431下拉电阻焊了数次并联,实际上搞的它已经无穷大了,在线测有电阻,拿下来实际上无穷大。

好丢人啊。初级元件测了个遍,次级电容,431,光耦都换了。

没有想到原厂的零件质量也不是太好,贴片电阻烧了几次就开路了,而且表明看不出啊。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上面这个辅助电源,改电压,疑惑很多。
431上的1K电阻,实际上是103, 10K

光耦1-2脚电压很高。 5V带负载就打嗝。

楼主:
同一个芯片,不同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因为431下拉电阻焊了数次并联,实际上搞的它已经无穷大了,在线测有电阻,拿下来实际上无穷大。

好 ...

贴片有时候坏的很隐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自己也改了玩,现在都过去好多年了,现在想想,如果是研究下可以,
如果是要实际使用,建议你买个24v的 ...

是滴。如今这模块太方便了。。稳定可靠。。当然,想尝试怎么解剖螃蟹的除外。。

楼主(2021-10-30):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2脚是IC供电脚,来自变压器辅助绕组。输出电压升高,辅助绕组的电压也同比例升高的。超了IC最高电压 ...

的确,应该是这样的。
吧芯片供电那个100欧,加大,也许可以吧。。

应该在正常时测量各个脚电压,再改

楼主(2023-04-25):
引用 楼主:
哈哈,因为431下拉电阻焊了数次并联,实际上搞的它已经无穷大了,在线测有电阻,拿下来实际上无穷大。

好 ...

当初那个心情啊,难过的丢人

网友C(2024-06-01):
目前我也正为此伤脑壳,辅助电源12V为494供电,我认为低了点,想把他提高一点,在431取样下电阻并电阻,EM311就打嗝,输出电压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也正为此伤脑壳,辅助电源12V为494供电,我认为低了点,想把他提高一点,在431取样下电阻并电阻,EM3 ...

是吗,应该不会啊,你在正常情况下量下芯片各个电压,甚至次级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也正为此伤脑壳,辅助电源12V为494供电,我认为低了点,想把他提高一点,在431取样下电阻并电阻,EM3 ...

你要测光耦次级,初级的电压

网友:
感觉改的幅度过大了,电压改大各芯片的电压也提高,可能保护了,应该在并联的电阻上面并联一个100k的可调电阻,看极限改到多少再确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