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AX3 pro稳定不?

楼主(2021-01-06):
两条宽带 ,老家用的K2P B1感觉不行了,有点卡,没刷机,200M宽带 电信,准备换个路由器,主要稳定300元左右,不刷其他固件,没那时间,
工作租房处100M电信 用的K2 感觉也不行准备 全部上AX3 pro
都不玩游戏,就看点视频,微信视频聊天

网友:
AX3 pro 发热比较厉害 红米AC2100 也不错

网友:
刷机是必需要的啊。。没有大带机需求,这两台应该都是够用的!

网友A:
不一定是无线路由器不行,也有可能是光猫不稳定导致的网络差,如果是电信送到天邑或者烽火的光猫建议换成中兴或者华为的光猫,你说的华为那个路由器正在用也比K2P快不了多少WIFI6频段除外,这个路由器有个大缺点就是温度特别高用两年后就呵呵你懂的

网友B:
K2P换固态电容换电源刷老毛子稳如老狗!
带30台机器一个月不重启一定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无线路由器不行,也有可能是光猫不稳定导致的网络差,如果是电信送到天邑或者烽火的光猫建议换成中 ...

光猫 华为8145V  桥接

网友:
前天买了AX3 PRO,功能太弱了,连APP都连不上,退了,换了华硕RT-ACRH17,还没收到货

网友:
华为新出的8145X6 wifi6光猫,主控没加散热,无线芯片倒是加了挺大的散热。当路由、AP用都不错。华为供给运营商的做工都很好,反而家用的做得一般。

网友:
这么点速度的宽带这两个路由器应该都能轻松应付。卡的最大可能还是原装固件的问题。
建议还是刷机刷一下吧。10分钟一台。
先刷官改,刷完官改就有breed了。然后再breed下刷个老毛子,不要太稳定,你会忘记还有路由器。

网友C(2021-10-14):
引用 网友B:
K2P换固态电容换电源刷老毛子稳如老狗!
带30台机器一个月不重启一定事都没有 ...

我的K2 , 感觉每隔几天都要重启一次, 否则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K2 , 感觉每隔几天都要重启一次, 否则是不行的

我长期刷padavan很稳定,你用的什么固件要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长期刷padavan很稳定,你用的什么固件要重启的?

华硕的固件,  隔几天或者说隔一段时间, 如果不重启, 电脑上网打开网页总要卡几下, 手机上淘宝也打开某个介绍链接会慢, 有时候是卡住不动,  断电重启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