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修北京西比GXH-510红外线气体分析仪

楼主(2021-01-06):
有一台红外线气体分析仪故障,表现为测值异常,拆开看看。螺丝有些生锈了,上面都是灰尘,毕竟用了六七年了。
柜机,放在设备架子上的。

局部特写,据说这个流量计失灵

背面是电源口和通信口,铭牌显示2014年出厂,螺丝各种生锈

气体进出口,有流量要求。

仪器原理:(百科)
基于气体对红外光吸收的郎伯--比尔吸收定律,采用国际上最新的NDIR技术, 如电调制红外光源、高灵敏度滤光传感一体化红外传感器、高精度前置放大 电路、可拆卸式镀膜气室,局部恒温控制技术等,实现不同浓度、不同气体 (SO2、NOX、CO2、CO、CH4等)的高精度连续检测。
红外线气体分析仪,是利用红外线进行气体分析。它基于待分析组分的浓度不同,吸收的辐射能不同.剩下的辐射能使得检测器里的温度升高不同,动片薄膜两边所受的压力不同,从而产生一个电容检测器的电信号。这样,就可间接测量出待分析组分的浓度。

这是仪器手册上的原理图,就不多讲了。

喜闻乐见的拆机图,一个大黑盒子,里面各种板子和线。

密密麻麻的信号线,厂家给屏蔽掉了一些端口

打开黑色盖子,看到原理图中的光源部分

局部特写

这是氧燃料电池传感器,测氧气浓度的。

传感器可以拧下来更换,型号如图

美丽国生产

电源板和信号放大器,OPA精密运放

各种精密可调电阻

实时时钟,单片机按键板

氧浓度信号处理计算通信板子

看了一圈没啥异常,无意间动了一下流量计,好像不动了,拆下来检修一下。

背面八颗螺丝

玻璃管靠密封圈固定,转子已经粘死,吹了一下,没有气体流过,难怪浓度值不正确

倒立效果,进气口里面都是铜绿和干涸的油脂,气体中的脏东西腐蚀了

超声波清洗机

高压氮气吹干,装上复原

开机预热,

貌似读数终于正常了

设置界面

校准界面,等标准气体到了再校准吧

小结,虽然仪器出厂多年,但是累计使用时间不多,所以传感器光路什么的应该没啥问题。

倒是冲在最前方的转子气体流量计最先阵亡,把气体中的脏东西拦截了一部分,导致转子不能活动,新的气体不能进入传感器。

网友A:
高级专业设备啊,一般都是厂修,没有个人捣鼓的啊

网友B:
专业的东西也要修,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专业设备啊,一般都是厂修,没有个人捣鼓的啊

没办法啊,厂家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东西也要修,好手。

瞎折腾哈哈哈,电路光路不敢动

网友C:
这个分析仪是煤矿用的吧

网友D:
高科技啊。这才是精密仪器啊

网友E:
艺高人胆大。修好了,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分析仪是煤矿用的吧

煤矿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艺高人胆大。修好了,恭喜。

谢谢捧场,哈哈,瞎折腾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科技啊。这才是精密仪器啊

嘿嘿,各种精密运放和单片机

网友:
老实交代,是不是你经常往里吹气搞坏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思路清晰正确,赞一个!

网友F:
虽说是价格不菲的专业设备,可是从里面的结构和设计来看设计的比较随便,里面的设计没有民用产品的那种仔细斟酌,没有什么节省成本的考虑,感觉比较像个人duy的感觉,比较随性。可能对于小众产品,并不会投入那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说是价格不菲的专业设备,可是从里面的结构和设计来看设计的比较随便,里面的设计没有民用产品的那种仔细 ...

西比在国内还不错的,主要是这种仪器用量少,还有这东西是模拟电路,很精密,要调试,电路设计都是很多年前的成熟方案,改起来有风险。这个设备最核心的部件没图片给得不够,就是图8,9里面那个金属组件,里面有黄金。

网友(2021-05-19):
需要用氮气校零,标准气体校标。红外分析仪对温度很敏感。我是做烟气大气分析仪运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