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刷固件失败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06):
win10系统,原来用CH341的编程器,刷固件不报错,但是刷后内容不变。后来又买了个minipro I ,刷后还是一样,芯片换了几个,感觉没有变化,有没有清楚的,给指导一下。

有结果了,换了win7系统电脑,用ch341的刷好了。有一个片子应该也是坏了,可能遇到了多重问题,反正有一个搞定了,把一个倒闭的家居控制盒刷成路由器了,我主要是用它的USB口连打印机或硬盘,打印机正常,共享硬盘还没有搞好。

网友A:
会不会速度太高,调到最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速度太高,调到最低试试

ch341速度很慢了。另外一个软件没有设置功能

网友B:
芯片接触不良或者不支持吧,实在不行换下软件版本试试

网友:
换XP再试试看...

网友C:
编程器放置芯片后先点检测,看看检测的型号是不是对得上,然后试一下擦除,查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接触不良或者不支持吧,实在不行换下软件版本试试

接触不良能读取吗?读出来没有问题,就是写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放置芯片后先点检测,看看检测的型号是不是对得上,然后试一下擦除,查空. ...

型号检测对,擦除感觉可以,就是写不上

楼主:
和操作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
换给版本软件试试

网友: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操作问题吧?这两种编程器Win10下都用过,没问题啊~

网友D:
flash壽命到了就是只讀,寫入不報錯但內容不變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ash壽命到了就是只讀,寫入不報錯但內容不變

有几个买的新的也是这样,还是搞不懂原因,清零好像能成功

网友E:
换电脑试试,写之前先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脑试试,写之前先擦除

好的,打算换的win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