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论坛有人用开关电源并联做点焊机的吗

楼主(2021-01-06):
手上有十几个5v/20A电源,如果并联从功率上讲是够了,不知道加块控制板能不能做点焊机15个电源并联功率有1500瓦,电流有300安

网友A:
还是换成人民币买合适的吧

网友B:
没有用,电焊机都工作在接近短路状态,5V电压短路电流都远远超过20A。开关电源的输出部分不能承受这么大电流的,非常容易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成人民币买合适的吧

思路清楚,,,,,,

网友B:
你看焊电池镍片的点焊机,电压很低,输出线都接近20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电焊机都工作在接近短路状态,5V电压短路电流都远远超过20A。开关电源的输出部分不能承受这么大电 ...

我的意思是15只20安的电源并联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焊电池镍片的点焊机,电压很低,输出线都接近20平

我这些电源并联输出电流也有300安,不比电容点焊机的电流小

网友:
瞬间短路电流绝对不止300A的,三五个超大电容做储能,多个开关电源加5欧电阻给电容充电还是可以实现的,电容至少要1mF。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些电源并联输出电流也有300安,不比电容点焊机的电流小

你这一个的瞬间短路电流都超过300A,每个电源输出端只有20A,可能早就烧了。
和你并多少个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这货才200还包邮 !那堆儿电源卖了买一个不香吗?

网友:
瞬态特性不行!点焊机不是连续工作的,脉冲很短,开关电源来不及相应,负载已经关断,其实相当于你这15只电源的输出电容在工作,算你每个电源10v10000uf的容量,还不如弄个大电容。
然后就是输出脉冲控制,控制谁不是控制呀,控制开关电源放电和电容放电,是一样一样的额!

网友:
功率是满足的,但是开关电源的特性决定它不是做这个的料,如果你并联模块加大功率使用首先就是导致开关电源保护动作。

网友:
上面的建议不错 。卖了买个点焊机

网友:
4个或6个超级电容串并组合效果杠杠的

网友:
当二手的卖掉,然后买个成品点焊机。体积还小。

网友:
开关电源不是为并联设计的,不能随便并联。
另外点焊机不是kA级别的?貌似数量也不够。

网友:
不行的,咸鱼就有控制板,用12V电瓶供电的,我问他控制板用12V100A的电源行不行,他说不行点不上。电瓶要40A以上的,用动力电池至少要35C以上放电才能点上。所以电源做点焊机的可能很小,还不如电源卖了买控制板加电瓶或者3000F电容,成本也就120左右,变压器做也可以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些电源并联输出电流也有300安,不比电容点焊机的电流小

应该说和微波炉变压器的电流差不多,2电容的最大可以2000A,6电容的可以6000A,不是300安能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电焊机都工作在接近短路状态,5V电压短路电流都远远超过20A。开关电源的输出部分不能承受这么大电 ...

逆变式电焊机不是在短路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逆变式电焊机不是在短路工作状态???

我公司就是做焊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