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三条内存能组双通吗?

楼主(2021-01-06):
原来装了两条DDR3 8G,但四个槽只有三个能用,一个让风扇挡住了。
请问如何升级。
宁外问下用过红海mini的朋友,效果如何会比原装风扇强很多吗,会挡内存吗?

网友A:
现在双通道带来的性能提升已不足10%甚至5%,不用纠结于双通道!!!

网友B:
红海mini比原装的散热器好些,但不一定强很多,主要看CPU的功耗怎么样了。我家里那台i5 6400的台式机,装这个温度只比英特尔原装的低一两度,但是风扇没那么吵,图个安静。只有MATX小板配带散热马甲的那种内存条,靠近CPU的那根会跟这个散热器有点干涉。没有马甲的内存或者ATX大板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
容量扩大带来的性能提升更明显

网友:
       换散热器

楼主:
八管的重器肯定不换,要不压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海mini比原装的散热器好些,但不一定强很多,主要看CPU的功耗怎么样了。我家里那台i5 6400的台式机,装这 ...

就是MATX所以才纠结这个,看样子是退烧了,到夏天再看看。

网友C:
双通道应该是双槽

网友D:
原装的散热器就很好为何要换其他的品牌的,意义不大,安装三条也是双通道,其中一条就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散热器就很好为何要换其他的品牌的,意义不大,安装三条也是双通道,其中一条就不是了。 ...

室温20度时,9100烤机68度,怕夏天顶不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室温20度时,9100烤机68度,怕夏天顶不住。

要用英特尔原装塞铜的风扇,你用铝芯的肯定不行。我的1230V3就可以9100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英特尔原装塞铜的风扇,你用铝芯的肯定不行。我的1230V3就可以9100还不行? ...

塞铜我也有装了+9度,更蒙圈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98592&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MATX所以才纠结这个,看样子是退烧了,到夏天再看看。

DDR3的内存条带马甲的不多,有些还是比较矮的窄条。主板设计的再紧凑,一般还是不会跟这个散热器有干涉。

网友:
一样是双通道,弹性双通道。除非你是用集显(核显),单通双通对性能影响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双通道带来的性能提升已不足10%甚至5%,不用纠结于双通道!!!

据说双通道对核显性能有明显提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塞铜我也有装了+9度,更蒙圈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592&extra= ...

主板上调一下风扇转速,温度高了转速增加低了转速降低。

网友:
不建议3根内存,可能会导致系统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调一下风扇转速,温度高了转速增加低了转速降低。

相同bios设置铝底那个正常,铜底完全不按套路走,智能状态就是无法全速,当三针用又可以全速。
不知道是坏了,还是牙膏产留了后门只匹配4790k。

网友(2021-02-26):
引用 网友C:
双通道应该是双槽

可以双通道。
两个内存通道用两个控制器分别存取。可以不对称。DDR3 时代了。
要是am2,ddr2时代。两个通道得对称。

网友:
amd能,intel好像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