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珠又挂了!

楼主(2021-01-06):
元旦在家,装在屋里的LED灯又挂了,修呗。拆开看看,发现灯珠挂了不少,一般都是坏一颗两颗的,这回为啥坏这么多呢?拆下一看,原来如此,虽然便宜,也不能这么不认真做事吧?总共24颗LED坏了15颗。

网友A:
正在纳闷楼主是怎么拆灯LED珠的,看到了那个大防风火机释然了;灯板上拆LED没个利器还真不好搞,上次我先用两把白光936温度调高后拆卸的一塌糊涂,后来换了热风枪从背面吹,无论是拆还是装都不错,没想到这火机更好用!

网友B:
防风打火机烧了换的么?

楼主:
检测LED灯珠用电容,先用电容怼在电池正负极上充下电再怼在灯珠两端,好的灯珠就会亮,坏的就不亮。然后用打火机烧铝基板,等锡化了就能拆灯珠了,这样可以基本无损拆卸灯珠。

网友C:
換松下灯片和兼容电源,经济实惠

网友:
有ptc加热的模块,拆LED一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测LED灯珠用电容,先用电容怼在电池正负极上充下电再怼在灯珠两端,好的灯珠就会亮,坏的就不亮。然后用 ...

              18650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也行

那还是电容方便,脚的宽度刚刚好,18650还得接线,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松下灯片和兼容电源,经济实惠

看图三,有个别的散热焊盘上没有锡,导致灯珠散热不良,是热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纳闷楼主是怎么拆灯LED珠的,看到了那个大防风火机释然了;灯板上拆LED没个利器还真不好搞,上次我先用 ...

灯珠是因为底下还有个散热焊盘,如果没有风枪或者PTC加热器是很难换的。我之前在煤气灶上换过,除了注意火候还得清理炭黑,用防风打火机就没有炭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纳闷楼主是怎么拆灯LED珠的,看到了那个大防风火机释然了;灯板上拆LED没个利器还真不好搞,上次我先用 ...

7元钱包邮的ptc发热板或者水管热熔器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纳闷楼主是怎么拆灯LED珠的,看到了那个大防风火机释然了;灯板上拆LED没个利器还真不好搞,上次我先用 ...

拆这玩意最好是做一个铜的焊头,刚刚好灯珠那么大的,直接上去一下一个

网友E:
那么倒霉几乎全部灯珠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倒霉几乎全部灯珠都烧了

质量不佳+散热不良,坏了一大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风打火机烧了换的么?

是的,加热方便,收放自如。

网友:
谢谢分享。。。。。“坏”字好评。。。。。。

网友:
楼主的元件盒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纳闷楼主是怎么拆灯LED珠的,看到了那个大防风火机释然了;灯板上拆LED没个利器还真不好搞,上次我先用 ...

楼主好像是瓦斯喷灯款打火机,我之前买过几个,金属款里面也是塑料高压容器,两三年老化裂开漏气,最后留下喷头金属件,压电模块等修理其它防风打火机备用。去年因为热量不够没换成自行车碟片,买了可换金属气瓶和瓦斯喷灯金属头,用来烤化碟片螺丝自带粘死螺纹胶,配合沸点大概300摄氏度组燃型无卤素助焊剂,也可以拆CREE等贴片灯珠,加热时随时添加助焊剂避免灯珠塑料烤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換松下灯片和兼容电源,经济实惠

松下灯片,哪里便宜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