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天是嘎嘎冷的天。充电器故障

楼主(2021-01-06):
今天早上零下20度。柴油车打两下没电了,找出闲置一年多的充电器充电。由于天气冷充电器线折断了。进屋拆开换线。结果发现充电器里面少个零件。也不知道啥时候少的。麻烦大家帮我看看缺少的是啥零件,主控芯片是494加358。这款是12v汽车充电器。实测充电电流21a

网友:
那一摞电阻很个性,你自己搞的?

网友:
四角的不是光耦就是整流吧  猜的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个电路图。跟我的这个差不多。那个地方貌似是个开关。也不明白这两个开关用途。百度上说是为了冬天充电提高电压的。

楼主:
头没有高手出来给解释一下。开关用途何在。

网友:
光耦,之前就没有吧。

网友:
看样子不是光耦。
也许是个开关?或者功能复用?

网友:
看元件面的图形,加上透视背面的铜箔,可以确定是光耦。

网友:
看旁边有没有431或稳压管,如果有那基本上就是光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没有高手出来给解释一下。开关用途何在。

提高电压多充进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个电路图。跟我的这个差不多。那个地方貌似是个开关。也不明白这两个开关用途。百度上说是为了冬 ...

不接开关也能充电

网友:
观察与思考:

网友:
也许本来就没有装……。四条腿的不容易掉的……

楼主:
继续拍几张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拍几张照片

又拍了几张。帮忙研究一下。回复了好几次。图片上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拍几张照片

上传不了啊,

楼主:
详细分析了这个未知零件。红圈里面的。应该就是光耦871c。1脚接在输出正极经过2.2k电阻到光耦1脚。1脚电压12v。光耦2脚接在494的5v上。3脚接地。4脚接在驱动变压器的抽头中点上。分析这个零件就是反接保护用的。当正极接反。光耦导通。光耦34脚对地导通。把驱动信号给对地短路掉了。电源停阵。

楼主:
也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有没有明白的给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