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G90F25微波炉拆开

楼主(2021-01-06):
格兰仕G90f25微波炉,插上电,(正常有欢迎使用的声音,前几天刚好扬声器坏了)有M2电机启动不了的声音,怀疑是M2坏了 ,拆开,没有坏,正常,把微波炉内部瓷坂割开,请问可以用什么胶水恢复(玻璃胶可以吗?)?

网友A:
微波炉带搅拌电机?

网友:
有玻璃胶的话试试也行,我感觉还是密封胶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带搅拌电机?

个人感觉这个搅拌电机是搅拌微波的,变换角度反射微波,使加热变均匀。以前的微波炉都是盘子转,现在的微波炉没有盘子了,只能转转微波了。以上是个人理解。

网友:
感觉好像是开关电源的微波炉?

楼主:
变频象老电视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