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350-27电源改装0-100V使用全桥整流的弊端

楼主(2021-01-06):
明伟350-27电源改装0-100V使用全桥整理的弊端,有知道的大神吗?指教指教

楼主:
有人说推挽电路的输出端,不适合全桥整流使用,只适合半桥。

网友A:
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并不是正弦波,变压器的作用,是能量的传输,不能单纯用工频整流的思路来对待
要看具体电路的情况

网友B:
改了2台这种可调电源,带895电机做的砂带机烧了,都打入冷宫了。现在用电脑电源加高功率升降压模块做可调电源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并不是正弦波,变压器的作用,是能量的传输,不能单纯用工频整流的思路来对待
要看具体 ...

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了2台这种可调电源,带895电机做的砂带机烧了,都打入冷宫了。现在用电脑电源加高功率升降压模块做可调电 ...

895电机用原装不改电压的24V电源不行?你是拿电源来当调速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895电机用原装不改电压的24V电源不行?你是拿电源来当调速器的吗?

肯定是当调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并不是正弦波,变压器的作用,是能量的传输,不能单纯用工频整流的思路来对待
要看具体 ...

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2台这种可调电源,带895电机做的砂带机烧了,都打入冷宫了。现在用电脑电源加高功率升降压模块做可调电 ...

负载是感性的可能有问题,阻性负载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2台这种可调电源,带895电机做的砂带机烧了,都打入冷宫了。现在用电脑电源加高功率升降压模块做可调电 ...

您改装的后级输出是全桥还是原电源的半桥输出?

楼主:
目前我自己改装了3个,使用的都是全桥整流,使用阻性负载以及给电池充电测试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2台这种可调电源,带895电机做的砂带机烧了,都打入冷宫了。现在用电脑电源加高功率升降压模块做可调电 ...

整流管是20A 的,超过此电流的话会炸鸡,这就是烧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