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去废品站拿了个24vled电源,拆开看看

楼主(2021-01-06):
铂祥的,找遍网络也没有线索,用的东西很少,但是看着用料还行,懂的大佬点评一下

楼主:
看上这个铝盒子了,但是那俩三极管散热片锈死了,板子弄不下来

网友A:
螺丝刀用力顶着螺丝,,然后拧,,,锈死都可以拧断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用力顶着螺丝,,然后拧,,,锈死都可以拧断螺丝

螺丝拧花了,秃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拧花了,秃噜了

手电钻伺候。

网友:
看着还差不多,罗丝只能全占掉了。

网友:
表面没有背面有

网友:
简单判断电源好坏,可以看输入回路是否有EMI电路,因为这个电路是最容易省去的,如果有,电源起码没有偷工减料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