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网红USMILE电动牙刷

楼主(2021-01-06):
好像是一个电视剧里主角用的一款,价格贵,力度小,充电竟然还是线冲,飞利浦十几年前就是无线充电了,总之就是垃圾

网友A:
那么你所谓的垃圾的标准是什么呢?没有无线充电,力度没有电锤大,必须要免费?

网友:
声波牙刷功能不错的一款牙刷。

网友B:
这种做工已经相当不错了,何以见得是垃圾货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所谓的垃圾的标准是什么呢?没有无线充电,力度没有电锤大,必须要免费? ...

这么贵的价格为什么就不能有无线充电,电动牙刷使用环境那么容易进水,飞利浦比这便宜很多的都是无线充电了,力度小刷不干净,刷干净起码是基本要求吧,什么叫力度没有电锤大?我看你就是一精杠。价格比飞利浦中端的贵,除了续航各方面被完爆,毫无性价比可言,什么又叫必须要免费?精杠中的精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做工已经相当不错了,何以见得是垃圾货色了

建议看一下飞利浦的6系中低端系列拆解,高端的暂且不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贵的价格为什么就不能有无线充电,电动牙刷使用环境那么容易进水,飞利浦比这便宜很多的都是无线充电 ...

按你的意思LV包就不该存在于世,LV这个品牌就应该人道毁灭!!!
人家定位奢侈品难道有问题,大概是没经过你的审批吧!!!
按你的意思市面上就不能出现性价比严重不足的商品呗!!!
茅台不就是酒吗,和二锅头有什么区别,凭什么卖3000多,应该戳破泡沫成本价30元不限量供应!!!
一样的听装可乐为什么酒店卖30一罐而超市只卖3元一罐,黑心商家就得全部人道毁灭呗!!!

你觉得力度太弱只是你觉得,不适合你不代表不适合别人,比如那些有牙龈问题的人。
你觉得充电口不好不代表这个设计就垃圾,你考虑过旅行吗?考虑过充电通用性吗?

你可比我杠多了!!!另外是杠精,而不是精杠!!!

网友C:
电动牙刷 做过功课的童鞋都上了6系或6以上
比较能被大家所接受,无论价格还是使用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意思LV包就不该存在于世,LV这个品牌就应该人道毁灭!!!
人家定位奢侈品难道有问题,大概是没经 ...

定位奢饰品?奢饰品起码有品牌知名度和做工吧,为啥8848被称为智商鉴定机,无脑定高价就能作奢饰品了?这款牙刷也就能算手机届的格力手机吧,贵还不好用,而且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品牌。力度弱是很多评测人员一致认同的,不是每个人牙龈都有问题的,飞利浦的中低端67系列设置了两到三个模式,中端69系列5个档位,还有几款带力度调节,力度有强有弱,用来满足不同人士的需要,难道这不是正常的设计理念吗?充电接口用盖子密封,时间长开来开去的肯定会影响密封,这和一体封装肯定不能比,旅行?飞利浦的旅行盒充电器了解一下,看看人家怎么解决通用性和旅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牙刷 做过功课的童鞋都上了6系或6以上
比较能被大家所接受,无论价格还是使用体验。 ...

是的,飞利浦一定得上31000次振动的6系或以上系列。

网友(2021-02-25):
引用 楼主:
定位奢饰品?奢饰品起码有品牌知名度和做工吧,为啥8848被称为智商鉴定机,无脑定高价就能作奢饰品了?这 ...

用线充就不该用这种充电口,DC3.5的更容易防水,直接用大容量18650电池,两个多月才充一次电。

网友:
做工其实不错了,但是跟价格比起来,还是有点不够

网友:
这玩意竟然要300+? 小米T300不到100不香吗?

网友:
这个有没有超声波功能

网友:
买飞利浦31000次每分钟的就可以了。最低端的那一款。

网友(2023-04-04):
这个机子的防水是很差,输出轴与外壳间的密封圈处渗水,充电口处也是易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