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爱普生R330和R230喷头

楼主(2021-01-06):
这东西真容易坏,尤其是R330的,容易堵容易串色,拆下来清洗喷头还特容易烧主板,感觉喷头主板上也没几个零件啊,怎么就烧了呢?

网友A:
据说这东西不用容易堵但不容易坏,一拆就坏,超声一洗大部分坏.
我家的用了快7年了,就是没坏过,堵了就多洗几次十次,现在的问题是出纸轮有点磨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东西不用容易堵但不容易坏,一拆就坏,超声一洗大部分坏.
我家的用了快7年了,就是没坏过,堵了就多 ...

对了,我家的是TX110,还有前几年常年开机挂路由上电源有点点老化。

网友:
这里面全都是超微小的管道,比液晶屏幕上的排线还要细小,坏了只能换一个,我就是

网友:
很大可能并不是主板烧了,只是主板上一个保险烧了,2元一个换了就好。一般是清洗喷头进水了,主板保护保险就挂了。好多人并不知道的,换了几百元的主板。喷头一定尽可能的少清洗,少拆出来冲洗,能用就用,除非真堵的不能用了再处理。要不很容易坏的。看我这个帖子,换主板F1F2保险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20851&extra=

网友(2021-05-30):
楼主和俺一样拆了喷头,还是修不好

网友(2024-01-01):
看上去好高级啊,头一次见

网友:
别拆,热水和酒精轮流浸泡。针管冲洗,救过来闲置五年的爱普生XP100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