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拼多多入手128G台电U盘,请大佬看看这u盘值不值??

楼主(2021-01-06):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eclast CoolFlash USB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Teclast CoolFlash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USB3.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00630-C01
闪存识别码:  983E98B376E3 - KIOXIA(铠侠) TH58TFT0T23BA4K - 2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12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拼多多50块钱入手的,也没指望是mlc的芯片,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值不值得入手?请大佬点评一下

网友A:
台电=黑片
一直这样的,不值!

网友:
50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u盘有价数据无价,台电盘一般都是黑片白片,我不敢用它存重要文件

网友B:
用作下载盘,坏了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作下载盘,坏了就换!

但愿写入速度别太慢!因为100M的宽带,下载速度都要12M左右!

网友:
拼夕夕加台电就能说明这个U盘质量了

网友:
什么型号啊?

网友:
价格可以了,就算是正片的TLC,东芝 0T23又能怎么样呢,

网友:
拆开看到就知道什么货色

网友:
储存哥买了一个和你的一模一样的,也是SM3281BB+铠侠TLC颗粒,你跑个圈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A:
台电=黑片
一直这样的,不值!

我手上有块台电酷闪32G,镁光SLC颗粒

网友:
我手上有块2013年的台电酷闪32G,镁光SLC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