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浴霸开关,还是专利产品,半个触点都要省,结果就是这烧了了

楼主(2021-01-06):
浴霸开关,3连键的中间键 ,开关坏了,

专利产品,还有专利号。

开拆,下掉2个螺丝
侧面卡口 掰开,不小心把里面散了

一体铜条的。

奇葩的 接线柱,就2个接线柱 用了触点,

可以对应看接线,换气 照明,吹风,功率比较小,所以就省了触点
取暖2,取暖1(还打标改成 小夜灯了!)功率大,就用了触点。
真是省到极致了,半个触点都要省

结果就是这里接触不良 ,烧了。

跷跷板片这边的触点

接触不良电阻大,

铜条不算厚,也算过的去。
开关 ,白色尼龙销  里面有弹簧

中间一个就是
排风扇开关,烧糊了

接线柱外壳也有融化痕迹。

装上跷跷板,装回去试试
还是不行,尼龙柱和铜柱固定桩已经变形了,开关作用不了了。

底盒

没啥用了,只有整个换了。
带 的线也比较细 。

其实整个开关设计还是挺巧妙的,结构尽量的简单,
但是用料也太省了,塑料件尽量的薄,铜件上半个触点都要省,不过这触点应该是银的,呵呵。

网友:
都是接触不好塑料烤化了

网友:
第一眼塑料差

网友:
专利产品还不好好做,真是。。。。。。

网友:
这类电器开关,插坐,灯头,和过去的老货比比,能有几个是合格的?偷工減料的,尽假货。

网友:
都没见镀银或镀金

网友:
触头发热必定导致其它塑料件受热变形

网友:
风机是感性负载,考虑到功率因数,实际电流并不小

网友:
看来不如买20安船型开关,开孔改空白面板耐用些。

网友:
几百年下来也可以省几百万哦

网友:
这厂家太抠门了。。。。。

网友:
现在有的开关标的是10A或15A,拆进去一看,真是自欺欺人,根本承受不了所标电流。

网友:
还的是买大牌子

网友A:
居然相信“专利产品”?

网友:
现在大部分的宣传所谓的专利产品都是偷工减料或智商税的代名词,反而大公司的产品基本不会特别宣传有什么专利。

网友:
估计只有取暖开关用了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相信“专利产品”?

大部分都是外观专利,有个屁用

网友:
省省省,故障在那等,这开关奇葩的够格。
楼主可能把电机接到照明灯开关上了吧?10~40瓦 照明灯电流过这个开关应该可以,电机和浴霸灯就会烧它。
这种专用开关多数不靠谱,楼主应该用大牌的4联86开关代替它,再把连线也更新了才靠得住。

网友:
这专利产品,非标的,质量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