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在墙上装一段扁铁

楼主(2021-01-06):
想在墙上装一段扁铁,长度大概10厘米左右。两端(弯曲一定弧度)希望有孔能够安装螺丝固定在墙上。
(安装完之后,扁铁与墙平行,中间间距大概几毫米)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成品?叫什么名称?

(长度不是很重要)

网友:
电视壁挂支架

网友:
扁铁与墙平行,买块铁片,或者不锈钢直尺,两头打孔,铁片与墙体之间用垫片,要离墙间距多少可随意调节

网友:
试试橱柜的门把手

网友:
弄块铁板两头打孔,在墙上打涨管,墙与铁板之间加个螺丝垫能行不

网友:
反正我没看懂,不如说说用途,说不定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这个香不香

网友:
老夫也没有看明白要干什么……

网友:
我认为楼主应该把用途说一下,扁铁画个图,这样大家才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
楼主说下用途也许更方便坛友出谋划策。

网友:
买一段扁铁找个台虎钳板板,凹造型

网友:
你好歹出个图啊

网友:
1。买不锈钢拉手,锤平一点。
2。带孔角铁,买直的连接片,自己锤一下,整出形状。
3。买带孔连接片,下面垫塑料或者木片,最好垫金属垫子,方圆都可以,要几毫米就垫几毫米。

网友:
随便画个示意图很难?看描述雨里雾里

网友:
没看明百用途,不好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