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深度+WIN10双系统,时间总是不同步是什么鬼?

楼主(2021-01-06):
进深度,重启,进WIN10,时间就不准了,差了好几个小时,难度深度的时区和WIN10的时区不一样?

网友A:
深度是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度是什么操作系统?

深度LINUX啊

网友:
以前装ubuntu和win10也是经常差8个小时,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win改成utc计时,具体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度LINUX啊

哦。。。。。。

网友:
差八个小时是吧,以前确实这样,最近我这好了

网友B:
一样的,以前双系统win+linux .切换后win晚8小时
https://my.oschina.net/chipo/blog/47673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以前双系统win+linux .切换后win晚8小时
https://my.oschina.net/chipo/blog/4767311
...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指点。

网友:
北京时间,东八区,和国际标准时间差八小时。一些发行版本默认使用国际标准时间

网友:
黑苹果+WIN10也有这问题,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