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intel ssd pro 5400s series开卡软件

楼主(2021-01-06):
求intel ssd pro 5400s series开卡软件

网友:
要么解扣主控,要么换主控(还可能要补电路),否则想直接开Intel就洗洗睡吧

网友:
想多了啊,除非换主控

楼主:
换主控简单啊,买块2258G,找个修手机的店,让人帮忙换一下,问题是开卡软件哪里有?

网友A:
去买个普通版的2258G或者2254G主控换过去 就能用普通的慧荣2258工具开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主控简单啊,买块2258G,找个修手机的店,让人帮忙换一下,问题是开卡软件哪里有? ...

开卡软件不是遍地都是吗,这个经过测试612a表现是最好的

网友(2021-05-23):
引用 网友A:
去买个普通版的2258G或者2254G主控换过去 就能用普通的慧荣2258工具开卡了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主控显存都换了,好想卡缓存设置,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搞好了没?我有同款,还没搞好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 还没搞好

网友B(2022-12-25):
估计是没救了,我的开到后面提示Not MPISP Mode (1B)

网友C:
哪里那么复杂,从头到尾,四十分钟足以。

wechat_upload167210575863aa4f1ebd6bb
wechat_upload167210575963aa4f1ff259d
wechat_upload167210576163aa4f2160d7f
wechat_upload167210576263aa4f22b80d2
wechat_upload167210576363aa4f23ddbf4
wechat_upload167210576563aa4f254c3d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里那么复杂,从头到尾,四十分钟足以。

看图片闪存是混用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闪存是混用的吗

一个ID,HTHA开头的封装厚点,能用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个ID,HTHA开头的封装厚点,能用就行。

哥们你够生猛啊,HY16本来就是小辣鸡,结果你还敢把黑片往上怼。。。。这。。。好使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够生猛啊,HY16本来就是小辣鸡,结果你还敢把黑片往上怼。。。。这。。。好使嘛??? ...

不往上堆,难道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主控有散热,整板供电也好,垃圾颗粒一起怼上去,我感觉就是完美啊~~~

网友:
这漏电王,没必要花代价换主控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往上堆,难道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主控有散热,整板供电也好,垃圾颗粒一起怼上去,我感觉就是完 ...

我的意思是寿命,会不会掉盘?会不会掉速?我自己拿612工具开的这玩意用了一年多开始掉速了,表现出顺序读写没问题,但是游戏加载读条就有明显卡顿,跑圈会出现速度上蹿下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没救了,我的开到后面提示Not MPISP Mode (1B)

大神,你开的也是5400S 256G固态吗?我现在都不敢动了

网友(2023-10-03):
这个主控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