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源电动车原装48v20a智能充电器改可调的问题

楼主(2021-01-06):
最近找到一块绿源电动车的电源,准备改个小可调电源用一下,可是打开盖子就蒙圈了,和一般的电源不太一样。没有在光耦附近找到431芯片,不知道这个类型的电源是如何调整输出电压的。
望坛子里的大神多多赐教啊。谢谢!!!

lm324  比较器

3842芯片, 都是贴片元件

整体的背面图,ic都在这一面,找了一圈没有找到431 ,没有431怎么调压啊??

正面一个ic也没有 , 那个3脚ic是个7805  给所谓的智能充电芯片供电的。

网友A:
蓝色圈的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不过貌似是单片机控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圈的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不过貌似是单片机控制哦

蓝色圈?
你的意思是magk -48l来控制输出电压?
这个电源输出端有可控硅tb161 ,跳过可控硅有56v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圈的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不过貌似是单片机控制哦

那个蓝色圈的二极管 链接的3脚ic是7805  给单片机供电的。

网友:
那也许是单片机dac输出参考电压吧,你可以改运放分压电阻试试

网友B:
第一张图右下角两个二极管正极接在两个运放输出一个控制电压一个控制电流 网上可以找到类似电路  运放输入一脚接检测  一脚接基准 基准应该是通过5V接一定的电阻分压而来 具体你得把电路图 大概的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右下角两个二极管正极接在两个运放输出一个控制电压一个控制电流 网上可以找到类似电路  运放输入 ...

谢谢大神的提点,我回头跑跑电路看看,然后在搜索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24-06-11):
绿源的好多我遇到都是单片机控制的,B站有个分析视频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