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福睿斯副水壶飘油花,自己动手更换机油散热器

楼主(2021-01-06):
这个上故障是去年的,现在发出来,给家做个考虑。
故障时,动力正常加速正常,机油正常。换完机油散热器后,开了万多公里了。高速130-140无羔,发动机声音正常。
发现火花塞里面有防冻液。然后开过去修理厂检查,说是里面堵了。火花塞边上有两个水堵撬开,把里面的防冻液抽出来。然后重新做了水堵密封,然后换了防冻液。加防冻液的时候大循环。副水箱就出来很多黄色的类似泡沫黏黏的东西。修理厂的师傅偏向于说是里面的水垢。
         之前换防冻液的时候加水进行清洗。等他到了大循环然后再把水放掉但是加进去的防冻液只有4升。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水管坏了换了水管,但是密封不严,所以重新密封的时候防冻液漏掉了一升。在网上买了一升所谓的原厂散装的防冻液。
        参考网上的说法有可能是。机油散热器坏掉了。也有可能是之前产生的水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加到假防冻液。还有一个变速箱油,水箱散热器坏了。之前加的都是那种福特专用的白色防冻液-15度的。后来加了是-35度的。有没有可能是两种,其化学反应呢?但是自己觉得同一个品牌的不太有这种可能。
所以自己查了一下百度,还是自己动手吧
主要怀疑是机油散热器
刚好机油也用了6千公里了,干脆换掉机油。
有车友说单换这个密封圈,现在看这个上结构跟其它的车子不同,这个密封圈只会造成漏油。防冻液从里面的页片走,机油只有在里面有穿透才会串。

油底壳放掉机油,拆掉机油滤心。

新的机油散热器,中间就是这个六角的,一头固定在发动机上,一头来装机油滤
用对应大小的六角扳手插入,滤心固定的那根螺丝,反向就可以拆下来了

用卡钳卡住卡子子,拆掉边上的两个管子,防冻液流出来

装回去,再装机滤,换上机油。
放掉了,防冻液,重新加入新的(换防冻液注意要排气)
开了几万公里了,水壶的防冻液就没有再出来这样的情况了

有车友提醒我没有测试旧的机油散热器,没有说服力。
其实我是有将旧的用轮胎店的气枪打压但是没有漏点。轮胎店老板说车子神启动后机油压力大,如果是小小的沙眼是测不出来的。参考后网上的帖子,确实他们的严重很多,防冻液都像咖啡了。我个人认同这个说法,不太可能是污垢,因为它飘在液面。以前跑滴滴现在26万2公里了,一般5万公里换一次防冻液,期间也有因为水管漏水提前换过两次,所以也不存在腐蚀的情况。
        总的说,自己动手费用不高,给大家一个参考,如果类似的情况处理不好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方法。换完已经开了两万多公里了。没问题了

网友A:
机油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油会少吗?

少了一些不明显,可能是我发现的早

网友B:
应该是密封圈老化,有卖的话单换就行了.

网友C:
还有机油散热器   ,我一直以为带涡轮的车子才有机油散热器,我的车好像没有这个装置,倒是变速箱上有个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机油散热器   ,我一直以为带涡轮的车子才有机油散热器,我的车好像没有这个装置,倒是变速箱上有个散 ...

我也是出现故障才了解到有机油散热器以前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密封圈老化,有卖的话单换就行了.

自己有网上查询,福睿斯的没有单独的密封圈,有一家说有,等了几天又说没有

网友:
汽车零件是真的不懂。

网友D:
现在是真的不懂了,以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通常都会判断是缸头垫子冲坏了,就是气缸头的垫片由于高温和高压,可能把那个缸套的水管口与缸里的油道 冲漏了,造成了水和油的互通,不严重时就是这样的,可能机油里还会有水的,现在说是机油散热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机油散热器与水道之间有什么要密封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真的不懂了,以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通常都会判断是缸头垫子冲坏了,就是气缸头的垫片由于高温和高压 ...

大部分都没有机油散热器

网友:
应该是变速箱的热交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