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敢死队之福特福睿斯自己动手DIY更换前轮毂轴承

楼主(2021-01-06):
有一句话叫做不作死就不会死。自己动手多了就停不下来了。之前好好的轴承没有坏,误判。换了下来。结果第1次换的时候经验不足。安装的时候出了一些小差错。右侧的轴承可能当时因为把外面的油封盖压坏了。造成了5万公里以后。轴承磨损。这次比上次更为谨慎。为了确定是否是轴承损坏。特意将轮胎等一并拆下来。单独转动法兰盘,带动轴承。转动的时候有阻力,里面沙沙的声音。确定轴承损坏。
由于换轴承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当时也没想着要发帖。但是想了想,作为一个兴趣爱好还是发一下,所以图片是两次的拼接。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有风险,自己动手耗子尾汁。

顶起车轮

下掉螺丝19的

32的大螺丝,螺丝刀别住刹车盘,开拆

拿点塑料盖,松掉上下两个螺丝拿掉刹车分泵,翘掉分泵上面的弹簧。安装的时候需要将分泵顶回去

翘掉弹簧,装的时候将分泵往外拉。然后再将弹簧卡一头进去。另一头对准孔洞,再用老虎钳夹住拽到架子上进去。套进去以后,再稍微用榔头砸一下弹簧

松掉上下刹车分泵架子螺丝,分泵最好不要吊着,拿一个小凳子或者什么把它放在上面。

刹车分泵架子拿下来

拿掉刹车盘

松掉这三颗螺丝,拿掉铁片

松掉球头螺丝,锤子敲一下就下来了

T55还是T50忘了,松掉下摆臂螺丝

看下面,用绳子或是铁链绑个长的撬棍顶在里面的车底,下压,球头就出来了

转动到打死方向的状态,半轴才好敲出去,就像是脱衣服一样手直着衣服脱不下来,手臂要弯曲才可以取下来

打开引擎盖,拿掉那个三角形的网壳。就可以看到两颗螺丝。侧面还有一颗螺丝。松掉就可以将整个减震的仰角拿下来。使用这套工具,最好是不要单独把仰角拆出来。连着减震器一起拿下来。盖子里面两个螺丝外面一个,拆下来整个减震就可以拿下来了。

专用工具

拆掉ABS传感器的螺丝

找一颗合适的套筒。就可以把法兰盘打下来。

另外一面有一个内置的卡簧。取掉卡簧。

法兰盘打下来以后,还会有一个套在上面。

使用台钳用切割机将它切掉。要注意把握深度,以免刮到法兰盘。

拆装的时候要注意轴承的方向。只有一个方向能出来。工具的原理很简单。就是用一个合适的圆盘压着轴承往另外一头拽出来。需要注意呢是压盘大小要合适,接触面平,不要顶坏轴承油封盖子,建议使用风炮或者电动扳手。用人力扳手的话很难把它搞出来。

旧的轴承压出来以后。用化清剂清洗一下里面。然后在里面抹一些润滑油。将带有磁性的那一面向里。向着装有a BS传感器的的那一头。

轴承卡进去以后记得装上卡簧。

然后再将法兰盘呀进去。

轴承里面中间是分两个小的内轴在里面

需要注意的是。轴承里面中间是分两个小的内轴在里面。所以,这一面在装压盘的时候。要找一个大小合适的装在下面。红圈所示。因为红圈跟外面最高的这一个还有一个高度。如果压盘直接压到外面最高处。法兰盘装进去的时候,会将里面的内半个往外顶突出。很有可能会对轴承造成损伤。

网友:
车轮的轴承真的很难拆,上次换,4s砸了半天才换好

网友:
动平衡怎么调

网友:
挺好,自己换手工费都省了

网友A:
我第一次拆是全靠砸,最难搞的反而是内卡簧,没有孔,拿着卡簧钳干瞪眼,最后是各种钳子和起子一起上,场面一度混乱
一颗珠子崩了,可真是一颗老鼠屎啊
安装新轴承也是砸进去,然后一年不到又异响了,一万公里都没到,很突然啊,没买配件,直接拆,结果这次砸不出来了,WD-40都喷了半瓶,不过轴承倒是拆开了,于是就换了上次拆下的没崩坏的半边珠子,结果意料之中,异响依旧
想想还是不买万向的轴承了,找了东南原厂配件,然而,收到的还是万向,也不奇怪,几万块的国产车也不太可能用差价好几倍的进口轴承,还有一个大问题要解决:拆轴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液压机,液压千斤顶有了,百元小电焊机刚买回来没多久,正好派上用场了,于是找来了些钢材,从公司顺了几根焊条,半吊子焊工上线了,准备充分,“很快”就焊好了一个架子,千斤顶放进去就是“液压机”了

结果祭出神器还是拆不动,想着是不是要加热一下,嗯,一定是的,直接电焊条怼它,再次上“液压机”,终于还是出来了,有点难产,安装新轴承就顺利多了,咔咔几下就压进去了,装回车上已是轻车熟路
到现在还好,刚过一万公里

楼主:
按理说有液压台。轴承搞出来应该不会很难。我这个有这个专用工具。又有电动扳手。虽然算不上轻松。但打几下也算是打出来。感觉最难的要点。就是要努力的保证压进去的时候不压到。油封圈。因为有风犬,他是一块铁皮,如果压变形了里面的油就会渗透出来。还有就是在压法兰盘的时候。如果那边的压盘放到了最高的位置。因为轴承里面是有两个小套圈组成的。所以顶到一半的时候就会将下面那个往外顶。而造成变形。之前买的是原厂的轴承210。这次在逛闲鱼的时候发现一家一个100保真。按我自己的判断,他有可能是4S的。收到货以后用微信的福特微客服扫描纸盒。显示为正品。上面还贴有某4S店的标签。质感跟外观跟之前的那个是完全一模一样。喜欢动手的人就是这样。反正钱也不多,就当练习吧。这种东西差个一两次就轻车熟路了。每次弄完有时间我都会把它发帖出来。因为很多东西自己也是在网上的这些论坛学习的。而且帖子发出来以后,下次再装的时候如果忘了也可以参考一下。方便自己,也希望能帮助到其他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拆是全靠砸,最难搞的反而是内卡簧,没有孔,拿着卡簧钳干瞪眼,最后是各种钳子和起子一起上,场面 ...

工具齐全就省力多

网友:
会不会是热装的轴承,如果真是肯定很难拆的。自己有工具和动手能力,不一定比4S差。严格点的4S有标准流程,不严格就和路边维修店没啥区别。

网友:
轴承的正确安装方法就是压入,用锤子砸打会造成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有液压台。轴承搞出来应该不会很难。我这个有这个专用工具。又有电动扳手。虽然算不上轻松。但打几下 ...

旧轴承内外圈都不要扔掉,压的时候用旧外圈顶住新轴承外圈压进转向节里,压轮毂时用旧内圈反过来(大口对新轴承内圈)顶住新轴承内圈,此时位防止轮胎螺丝受损,把旧外圈垫在轮毂上,使轮胎螺栓不受力,这样新轴承可以完美安装,(如果有机加工,可以加工压具模块的无视上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轴承内外圈都不要扔掉,压的时候用旧外圈顶住新轴承外圈压进转向节里,压轮毂时用旧内圈反过来(大口对 ...

谢谢,老司机,大意了。丢掉了

网友:
我的车7万左右换的、拆下来自己拿套了砸了半天没反应、找大型100T的液压机秒压

网友C:
我的轴承是滚柱的,不是滚珠。

网友:
楼主厉害,我是修理老年代步车遇到换轴承,就是大活了,干完这个就是标准的“黑手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轴承是滚柱的,不是滚珠。

大车用滚柱的,承力能力比滚珠的大。接触面一条线和一个点的区别。

网友:
工具都这么全了,就顺便开间汽修厂吧。

网友:
一般二般人干不了的专业活

网友:
干的了专业活的
都不是一般人了

网友:
拆的时候随便弄,压新轴承很关键,不仅是压到油封的问题,最关键是,压外圈和内圈,受力的位置一定不能搞错,否则轴承很快就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车用滚柱的,承力能力比滚珠的大。接触面一条线和一个点的区别。

我的是江淮的大面包车,滑行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