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升级一个diy的老虎钳

楼主(2021-01-06):
几年前做好了个半成品老虎钳,主要是缺长的丝杠.这回灵机一动,用上了玻璃胶的胶枪.

把主体割下来

找了个铁片焊上了

请忽视焊功

把胶枪装上去

放两块木头夹住

用手能提起来了,夹力还行.

离地了.

演示完毕,谢谢观看.

为了要更大的夹力,装上了一个大力夹,这次力量大多了.

网友:
这焊工跟我一样标准的鸡屎焊

楼主:
看见最后多了张图,点开编辑里面却看不到,不明白咋回事?

网友:
这是夹电路板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见最后多了张图,点开编辑里面却看不到,不明白咋回事?

就是导入图片了,而没有调用

网友:
这个不是太吃力,加力大了会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导入图片了,而没有调用

原来如此,谢谢提醒

网友:
这不是老虎钳,是老鼠钳,哈哈!根本没有多少固定力啊。

网友B:
感觉买个粗点的304通牙螺杆加一个螺母也好吧,这样你白瞎了一个胶枪。

网友:
这焊工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买个粗点的304通牙螺杆加一个螺母也好吧,这样你白瞎了一个胶枪。 ...

胶枪留着20年也没有啥用,当做废物利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胶枪留着20年也没有啥用,当做废物利用了.

用的时候就打手了,工具有的就这样,虽然猴年马月用一次,但没有的时候就闹心了。

网友C:
没一点力度,能固定住东西?

网友:
强度不够,不如买G字夹

网友:
这是老虎钳吗?  我们这里 这玩意叫台钳,老虎钳是用来掐钢丝的!手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一点力度,能固定住东西?

为啥没有力度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没有力度 ?

加点钢筋啥的,能夹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点钢筋啥的,能夹住?

能,圆的4分,6分铁管都能夹住.如果要证明看,我给你拍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圆的4分,6分铁管都能夹住.如果要证明看,我给你拍照片.

不用了,能用就好,还少花钱。

网友(2024-04-13):
能夹住,吃不住多大力,甭说钳工活,刨木头都勉强,最多粘结什么的还能帮点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