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不同电压电瓶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1-01-06):
不是不同电压的电池不能并联吗, 高电压的会给低电压充电,充电电流很大,但是为什么汽车搭电就可以呢?

网友:
汽车电瓶没有保护板,并且电流短时间可以很大,所以可以并联。还有正是利用了你上面所说的一块电池向另一块电不足的电池进行充电这一点实现“搭电”启动。

网友:
你见过哪个车搭电会一搭机小时的,最多也就几分钟!!!!

网友:
把两个电池 独立充满 然后并联 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但是,但可是,搭电的汽车电瓶都是12v的哦!电压是相同的,类型也是一样的,都是铅酸蓄电池,
所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但是,但可是,搭电的汽车电瓶都是12v的哦!电压是相同的,类型也是一样的,都是铅酸蓄电池,
所以呢?? ...

不不不,是不同电压

楼主:
我决定,明天做个实验, 用10A保险丝, 将2个不同电压的电瓶链接在一起,我预感10A保险丝会断

网友:
汽车电瓶也叫启动电瓶,可以大电流输出的,所以呀,供电车辆一定要点火,要不然被“吸干”你就得找第三辆车了

网友:
电压,电流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决定,明天做个实验, 用10A保险丝, 将2个不同电压的电瓶链接在一起,我预感10A保险丝会断 ...

电流有多大,是否烧断10A保险,要看两个电瓶的压差、电瓶内阻、连接线内阻

网友B:
汽车搭电的时候,本身线就挺长的,被搭电的电瓶只是电压低,也有几V的电,搭电时候的电流,说不定还没有汽车本身打火时的电流大呢

网友:
楼主说的不同电压,就是有的12V有的6V有的24V,所以不能并联的。

只有相同标称电压的电池才可以并联,损耗误差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搭电的时候,本身线就挺长的,被搭电的电瓶只是电压低,也有几V的电,搭电时候的电流,说不定还没有汽 ...

这才是正解

网友C:
这问题感觉是不是问的有点小白
1.假如是不同标压的电瓶,肯定不能并联,要不小电压的电瓶不就充爆了?
2.假如是同标压的电瓶,只是当前充的电量不同导致的电压不同,如果要并联,要看两个电瓶的参数,因为并联高电压的电瓶就会向低电压的电瓶充电,充电电流跟两个电瓶的充放电电流参数有关,如果参数不匹配,有可能会损坏其中某个电瓶。
汽车电瓶因为都是可以大电流充放电的,只要都是同标压的电瓶,基本上并联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搭电瓶本身就是给没电车子的电瓶充电的,施救车还会打着发动机拉高点转速,不给充电,不辅助启动搭电瓶做什么?

网友:
汽车电瓶可以承受几百安的电流输出,而且汽车搭电还有发电机在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感觉是不是问的有点小白
1.假如是不同标压的电瓶,肯定不能并联,要不小电压的电瓶不 ...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是明白的, 但是实际现象就是, 电瓶可以搭电, 我感觉是不可以 大电流充电的, 可能它冲进去的也只有几十A, 因为它本身就有60AH的容量, 但是实际电流 到底是多少呢,我是想知道这个,或者说,这个实际电流多少,配合内阻要怎么算

网友D:
电瓶有参数的,查一下就知道了,大多短路电流超过400A,同样,充电电流也有一定的标准,但就算45AH的电瓶,可以承受的电流都在200A左右,可实际你不可能在14v电压以内达到这么高得电流,所以就算搭电的电瓶再大容量,可电压不会超过13V,充进的电流也不可能到200A,大多也就50A左右,除非老电瓶电压已经到0了,但就算到0,你一充电,电压马上就会起来,因为内阻总有一些的,充电内阻和放电内阻在铅酸上是不一致的,跟电压有很大关系,压差越大,内阻越小,但再怎么小,放光电的电瓶内阻都不会小于10m欧,100a*10m欧,都10v了,何况还有电缆的接触电阻啥的,所以新电瓶带老电瓶的时候,电流都不会超过电瓶的承受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不怕并联的原因,只要有内阻在就过不了大电流。

网友:
电压不同的电瓶,是不能并连的,你用24v的电瓶并到12v的电瓶上试试啥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瓶有参数的,查一下就知道了,大多短路电流超过400A,同样,充电电流也有一定的标准,但就算45AH的电瓶, ...

昨天,我做了个实验, A电瓶 12.8v 内阻 22毫欧,  B电瓶 11.7v  内阻66毫欧, 并联后  A电瓶 向B电瓶充电,  测量 电流 0.04a,  线材 1平方米, 线长20cm,  另外你说的那些理论值, 我都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