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_micropython] ssd1306绘制矩形V2

楼主(2021-01-06):
代码
1. 较前一版代码改进了线段斜率绝对值大于1时的显示模式
2. 为矩形添加process模式,但未添加控制process百分值得参数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from ssd1306 import SSD1306_I2C
import math
import time

def light_dot(x, y):
    oled.pixel(x, y, 1)

def draw_line(x1, y1, x2, y2, isShow=1):
    '''
    绘制线段
    abs(k) > 1 时,调换x,y进行处理
    :param: x1 y1 x2 y2 线段两端
    :param: isShow 是否显示
    :return: None
    '''
    if (x1 == x2):
        step = 1
        if (y1 > y2):
            step *= -1
        while (y1 != y2):
            light_dot(x1, y1)
            y1 = y1 + step
        light_dot(x2, y2)
    else:
        # y = kx+a
        k = (y2 - y1) / (x2 - x1)
        if (abs(k) <= 1):
          a = y1 - (k * x1)
          step = 1
          if (x1 > x2):
              step *= -1
          while (x1 != x2):
              light_dot(x1, round(k * x1 + a))
              x1 += step
          light_dot(x2, y2)
        else:
          k = (x2-x1)/(y2-y1)
          a = x1-(k*y1)
          step = 1
          if (y1 > y2):
            step *= -1
          while (y1 != y2):
            light_dot(round(k*y1+a),y1)
            y1 += step
          light_dot(x2, y2)

    if isShow:
        oled.show()

def draw_rectangle(x, y, length, width, isFill=0, isProcess=0):
    '''
    绘制矩形
    :param: x y 矩形左上角
    :param: length width 长和宽
    :isFill: 是否填充 0 否 1 是
    :isProcess: 是否显示为进度条 无用
    :return: None
    '''
    point_upper_left = (x, y)
    point_upper_right = (x + length, y)
    point_bottom_left = (x, y + width)
    point_bottom_right = (x + length, y + width)

    draw_line(point_upper_left[0], point_upper_left[1],
              point_upper_right[0], point_upper_right[1])
    draw_line(point_upper_left[0], point_upper_left[1],
              point_bottom_left[0], point_bottom_left[1])
    draw_line(point_bottom_left[0], point_bottom_left[1],
              point_bottom_right[0], point_bottom_right[1])
    draw_line(point_upper_right[0], point_upper_right[1],
              point_bottom_right[0], point_bottom_right[1])

    if isFill:
        for xx in range(x, x + length + 1):
            draw_line(xx, y, xx, y + width, 0)
            if isProcess:
              oled.show()
    if not isProcess:
      oled.show()

def draw_diamond(x, y, side_length, angle):
    '''
    绘制菱形
    :param: x y 菱形顶点
    :param: side_length 边长
    :angle: 顶角 [0,90]
    :return: None
    '''
    xx = abs(round(math.sin(angle / 2) * side_length))
    yy = abs(round(math.cos(angle / 2) * side_length))

    point_upper = (x, y)
    point_left = (x - xx, y + yy)
    point_right = (x + xx, y + yy)
    point_bottom = (x, y + yy * 2)

    draw_line(point_upper[0], point_upper[1], point_left[0], point_left[1], isShow=0)
    draw_line(point_upper[0], point_upper[1], point_right[0], point_right[1], isShow=0)
    draw_line(point_bottom[0], point_bottom[1], point_left[0], point_left[1], isShow=0)
    draw_line(point_bottom[0], point_bottom[1], point_right[0], point_right[1], isShow=0)

if __name__ == '__main__':
    i2c = I2C(scl=Pin(5), sda=Pin(4))
    oled = SSD1306_I2C(128, 64, i2c)
    oled.fill(0)

    draw_rectangle(10, 10, 30, 20)
    draw_diamond(90, 10, 30, 45)
    draw_rectangle(10, 40, 60, 20, 1, 1)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一下!绘制矩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