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社员』拆个故障mf85万用表。

楼主(2021-01-07):
不记得是去年哪一天,喝了酒。
表笔插在dc2.5A位置,然后测量了市电220v,电光乱闪,急忙关电丢向一边。
dc电压档没反应,电阻档不能调零,今天打开检查一下。

包装,内容。

炸裂的表笔~

铜丝保险还是完整的,简单粗暴!

0.24Ω的电阻绝缘层已经过热脱落!

调零电位器一个引脚脱开。

补焊调零电位器引脚,0.24电阻贴了高温胶带处理一下,可以正常操作了。
精度误差就不纠结了,算是个情怀吧。
谢谢观赏!完毕。

楼主:
补充一下,关乎人身安全的表笔已经更换了!

网友A:
以前的表还有电路图,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表还有电路图,真好

是啊是啊,方便维修。
感谢打赏!

网友B:
星牌万用表,做工真的非常好,尽管不是什么高精度的表,质量水平一点都不差。

网友C:
4厂的表,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
色环,90的以后的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牌万用表,做工真的非常好,尽管不是什么高精度的表,质量水平一点都不差。 ...

是的。
工艺稍显粗糙,这个已经是后期的产品了。
多数时间在吃灰,偶尔把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厂的表,质量还是很好的

我使用的第一个万用表就是4厂的星牌,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网友D:
30年前学生时代买不起它。30年后的今天看不上它了。

网友:
0.24的电阻清理一下上点绝缘漆就行。

网友:
工艺太差了,还不如数字表好用了

网友:
这种一般给中小学生做实验配套用还行吧,初学入门款,单1.5v电池电压有点不够,没有x1欧姆档有点不方便,表笔插孔总有点不太可靠的感觉,时不时会想着打开把里面的爪子捏捏拢......
现在还能见到有这个牌子差不多功能的在卖,也不知是不是山货,价格偏高,如果3、40块钱包邮的话可以考虑考虑,再高就没意思了,不如直接选功能设计更合理的其他品牌来的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年前学生时代买不起它。30年后的今天看不上它了。

总结的非常到位就是这感觉

网友:
典型的上四风格,拆开后盖看着和MF368就象双胞胎

网友:
喜欢这种婊子

网友:
有一个368记得有保险,但没有那个校准的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年前学生时代买不起它。30年后的今天看不上它了。

不是看不上,是没得买了,现在流行的指针表只有4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