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 三星k90kgy8s7c 四贴速度

楼主(2021-01-07):
2258h 三星k90kgy8s7c 四贴速度

网友A:
请问你的这个盘 如果写入后放置一个星期,再读取 速度是否会降低? 就是会不会有冷数据问题?
我之前做的就有冷数据问题,刚写入文件可以读取400mb  放置一周之后 大概100mb-200mb  降速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这个盘 如果写入后放置一个星期,再读取 速度是否会降低? 就是会不会有冷数据问题?
我之前做的就 ...

用Q0621A固件我也遇到过你说的降速的问题,好像用Q0823B固件,就不会降速。你试试。

网友C:
三星颗粒的速度都很猛啊 OKG现在也是大量的利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这个盘 如果写入后放置一个星期,再读取 速度是否会降低? 就是会不会有冷数据问题?
我之前做的就 ...

我先放一个 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颗粒的速度都很猛啊 OKG现在也是大量的利用起来了

是的 不过方力群里的三星专用过不了dram test ,换闪存也过不了,会卡pretest,换了个其他的工具过了 ,开之前要清空或者用58xt s版本开一次

网友:
这个颗粒很耗电,跑圈的时候电感叫嚣,不过速度很猛,满ce很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Q0621A固件我也遇到过你说的降速的问题,好像用Q0823B固件,就不会降速。你试试。 ...

真的吗? 我去试试看,这个固件容易下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 我去试试看,这个固件容易下到吗?

SM2258AB_MPQ0719A_FWQ0823B_K9OMGY8S7M

应该好找。

网友(2022-06-10):
求工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