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铜丝焊接问题请教

楼主(2021-01-07):
论坛之前有个兄弟搞过一个玩具,要很多铜丝焊接在一起,我有sata的电烙铁,也有T12的白菜,焊锡丝有自带松香的,也有不带的。

但是为啥都焊不上呢。。。助焊剂用了也不行

是烙铁功率不够吗?

网友A:
铜散热快,烙铁功率小不行,把铜丝加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散热快,烙铁功率小不行,把铜丝加热试试

铜丝加热了也焊接不上,就是像焊铁丝一样的感觉,不粘锡,是因为铜丝表面有油?

网友:
有油肯定不好焊,表面氧化也不好焊

网友B:
很多铜丝焊接在一起,找200W以上的大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铜丝焊接在一起,找200W以上的大烙铁

其实不是同时搞在一起,焊接的时候就是两根铜丝。

楼主:
引用 楼主:
铜丝加热了也焊接不上,就是像焊铁丝一样的感觉,不粘锡,是因为铜丝表面有油? ...

我用洗洁精洗过,砂纸打磨,root助焊剂,都不行,这是啥情况呢?

铜丝纯度不够?

网友C:
有的“铜丝”不是铜丝,是漆包线,这个要搞清楚了,漆包线的话必须先去除皮膜。

还有的铜丝剥出来太久了,表面不同程度的氧化,需要先去氧化处理,比如打磨到光亮,然后立即焊接。

还有就是热容量的问题,直径1.0mm以下的铜丝,在上述处理后,40W以内的烙铁可以焊接。

假如直径超过1.0,建议上60W甚至100W的烙铁焊接。T12这种玩具只能搞搞电子焊接,别太看重它。

热容量这种东西,不但要功率大,还要发热元件也大,能存储更多的“热”;否则也不用快克203H这种温度补偿了。

网友:
铜丝还是恨好焊的,除非不是铜,当然烙铁要大一点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漆包线啊,  正常铜丝是可以上锡的  我的936/842都可以焊, 我焊过

网友D:
1.确定一下是不是漆包线,是的话,需要把表面的绝缘漆打掉才行。
2.确定是不是铝制的漆包线(俗称的假铜线),是的话,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铜丝”不是铜丝,是漆包线,这个要搞清楚了,漆包线的话必须先去除皮膜。

还有的铜丝剥出来太久了, ...

专业解答
支持一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确定一下是不是漆包线,是的话,需要把表面的绝缘漆打掉才行。
2.确定是不是铝制的漆包线(俗称的假铜线) ...

焊过一次杜邦线,不吃锡,tnn的。
原来是铝镀铜的:Strive:

网友:
我感觉按你说的状态 是铝线刷的漆,根本就焊不了

网友:
铜丝烧红,插到酒精里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有问题,我是焊接的那种1.5mm2的单芯铜丝,还有2.5的,家里装修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有问题,我是焊接的那种1.5mm2的单芯铜丝,还有2.5的,家里装修那种。 ...

烙铁温度调到400度以上,焊接出用砂纸打磨出亮铜色,烙铁头多上锡,最好用大号马蹄头。

网友:
烙铁功率小 搞个焊锡锅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有问题,我是焊接的那种1.5mm2的单芯铜丝,还有2.5的,家里装修那种。 ...

家用电线那种单芯铜线绝对可以焊。。。。30w烙铁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有问题,我是焊接的那种1.5mm2的单芯铜丝,还有2.5的,家里装修那种。 ...

烙铁功率小了些,但也不至于完全不挂锡,不晓得焊接面打磨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