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里有几个闲置的UPS电池,请教大神们,能用来给汽车启动不?

楼主(2021-01-07):
家里有几个闲置的UPS电池,请教大神们,能用来给汽车启动不?
再有,家里的UPS是要求六节电池才能使用的,我只有三节,不能充电,想问下有没有这种的充电器,或代用的谢谢了。
这三节电池在家里放了好几年了,今 天才拆开看,是13年5月28出的,还有电。
一会手上几张图片。

网友A:
UPS电池不行的,不适合用于启动

放了那么多年,应该已经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电池不行的,不适合用于启动

放了那么多年,应该已经报废了

放上图了,手里只个表不能测量其它的,

网友B:
12V的铅蓄电池?直接买12V的电池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12.0几V不知道还有救没有!先充电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的铅蓄电池?直接买12V的电池充电器就可以了。

谢谢,网上随便一个12V的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几V不知道还有救没有!先充电了,再说!

好的,等我去寻个充电器,谢谢 了。

网友:
电瓶分为放电电瓶及启动电瓶,用可以用,松下电瓶一般用于仪器设备属于放电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等我去寻个充电器,谢谢 了。

最好直接买个12V的铅酸电池充电器!

网友D:
这种电池是深度放电电池,设计的放电电流不大,不适合启动汽车,即使能启动起来也很快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是深度放电电池,设计的放电电流不大,不适合启动汽车,即使能启动起来也很快会坏的 ...

噢 ,谢谢了,放了几年了用不上,想用话还要再买三节,不会开车,也不懂车。

网友:
13年的电池,放到现在估计容量已经不行了

楼主:
这个充电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网上随便一个12V的都可以吗?

12V蓄电池的就可以,电流稍微大一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网上随便一个12V的都可以吗?

买带充满自停的,别买傻充。

网友E:
楼主啥万用表?还带聚焦、光圈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啥万用表?还带聚焦、光圈啥的

呵,那是个沃士达的工程宝,模拟的现在不能用了,现在只能用万用表光功了。

网友:
100AH/12V的松下电池以前要800-900元一只

网友:
并超级法拉电容,启动汽车可以。活着做车载后备电池,车载发电机并一路来自补偿充电

网友:
冬天我就是用淘汰的UPS电池来辅助启动车的,我的电池容量比较小,标称38AH。太冷时有时候不行就用两个并联,就是太沉了不方便,这点不如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