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x346是不是停产了??

楼主(2021-01-07):
想买把威克士wx346家用,怎么淘宝都看不见这型号了??丛点点家用有点不适用浪费,是不是因为设计有缺陷才停产的吗??

网友A:
乖乖滴卖个5401不香吗?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正好研究过,之前因为家里偶尔需要在墙上打孔,总和别人借电锤,就想干脆自己买一把,挑了很久,从机器类型上,首先选择了轻型电锤,因为不是专业工程用户,大的电锤没必要,也不追求干活效率。而冲击钻又太积累,干不了承重墙的事,所以最后选择了轻型电锤。然后最小尺寸的轻型电锤实际上选择性并不多(不包括那种长长的杆子的轻锤,只考虑和手电钻形状相仿的),一个是东成的,查到的历史最低价是178,威克士346,历史最低价是299,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价格已经是可遇不可求了。我个人更喜欢威的设计感和做工,找了很久资源,最后从某鱼一个老哥那儿买的,最后到手是箱子+机器+钻头+平衡尺300元包邮,就少了那个转接头。  这个确实是在平台没有卖了,可能定位有点窄吧,机器是没问题,同心度一般,噪音一般,但是对于一把打孔作业的电锤来说,都不是问题,还是比较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正好研究过,之前因为家里偶尔需要在墙上打孔,总和别人借电锤,就想干脆自己买一把,挑了很久, ...

你也是这个型号吗??现在好像也只有咸鱼有卖的了!!就是不知道真假!要是假的退货就麻烦了

网友:
使用不多的话,随便买一百多的轻型电锤就够用了,没必要买太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这个型号吗??现在好像也只有咸鱼有卖的了!!就是不知道真假!要是假的退货就麻烦了 ...

是的,这玩意基本没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乖乖滴卖个5401不香吗?

充电的吧!家用的不经常用,电池长时间不用喜欢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