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Meyersound M'elodie双8寸有源线阵音箱拆修

楼主(2021-01-07):
   故障现象为:上电音箱内继电器不吸合,进入保护状态!   拆开内部做工很规矩,内置分频电路,三个喇叭 每个喇叭单元对应一块功放板,每块板上两对
IRF5210 IRF3710 MOS功放管 测试确认高音功放板上烧了3只MOS,更换后修复!

楼主:
产品简介及参数
工作频率: 70Hz-18KHz
频率响应: 76Hz-16KHz±4Db
最大声压级: 131dB@1米
覆盖角: 100°(垂直覆盖角根据阵列的长度不同而变化)
低/中频单元: 两个大功率8”钕磁体纸盘驱动单元
高频单元: 1个1.2”出口,3“振膜的压缩驱动单元
功率放大器功率:1275瓦(3通道:2*500瓦,1*275瓦)峰值功率2550瓦
自动电压选择: 85-134V AC;165-264V AC
音频连接器: XLR母头输入和XLR公头连接输出/支持VEAM连接器
AC插座: PowerCon环形输出或VEAM
尺寸: 28.54”(宽)*9.19”(高)*12.75”(深)
(725mm*233mm*324mm)
重量: 62lbs (28.12 kg)

网友:
用料真的好

网友A:
轻飘飘功率严重虚标,除二再除二,烧高音通道要么分频点偏低要么增益偏高线路布局不合理造成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飘飘功率严重虚标,除二再除二,烧高音通道要么分频点偏低要么增益偏高线路布局不合理造成自激。 ...

这是高端专业音箱,不是垃圾音箱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运放用底座的,不加胶水,说明这个厂家不专业,音箱是震动最频繁的。

网友A:
好高端哦,再一看被动散热的,那虚标就更严重了,得除二除二再除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端哦,再一看被动散热的,那虚标就更严重了,得除二除二再除二。 ...

你赶紧的做一个更好的出来,大家都买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端哦,再一看被动散热的,那虚标就更严重了,得除二除二再除二。 ...

有源线阵音箱本就不可能太大功率,至于厂家标的参数,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Meyersound 当年卖过几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