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6730充电截止电压只有4V

楼主(2021-01-07):
以前尝试过一个无线座充给牙刷充好,好像过后电池就不耐用了,以前充一次用半个月现在一周就没电,刚开始以为电池问题,买了个新电池换上还是这样,拆开万用表测充电电压只有4V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楼主你的表精度够吗?准的话4.04确实低了点,4.14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表精度够吗?准的话4.04确实低了点,4.14还差不多

精度是够的,测18650就有4。2V

网友B:
感应式充电电流小放那充一天试试。
4v好啊,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式充电电流小放那充一天试试。
4v好啊,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是吗,还有这一说,就是经常充电觉得麻烦能充到4.2就好了

网友:
4V已经不错了,电池不耐用也可能机器漏电……

网友:
优化充电了解一下。

网友C:
飞利浦那个座子充电电流很小的
你要放1天至少
10小时以上。。才会转灯的。。。
前几周换密封圈时测过。。是能跑到4.1几V的。。

另外楼上在搞笑嘛。。。拿手机充电管理来说事。。。大家在说充电牙刷的非接触式充电,和为什么LZ测出是4V而不是4.1或4.2V

网友:
为了电池用得更久,4v左右是可以了,再说充一次电能用20-一个月也差不多了。一定要充到4.2使用时间肯定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那个座子充电电流很小的
你要放1天至少
10小时以上。。才会转灯的。。。

我就是转绿灯常亮后拆下来测的,只有4.04V,充电是绿灯闪,充满是绿灯常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转绿灯常亮后拆下来测的,只有4.04V,充电是绿灯闪,充满是绿灯常亮啊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因为我手上有2把。。只是拆旧的拼一拼和换个密封圈。。。
这个要查漏电或者哪个贴片问题了。。或者。。你换个充电器看看(前提你有多个飞利浦的那个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因为我手上有2把。。只是拆旧的拼一拼和换个密封圈。。。
这个要查漏电或者哪个贴片 ...

家里一人一把,充电器3个,用一个就够了

网友:
电压低了,一般充电4.2v,误差在百分之1,也就是最低电压也是4.15v,把充电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