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大神们,有认识这个元件的吗?丝印是AZTASC

楼主(2021-01-07):
这是一个易来吸顶灯的驱动,元件丝印是AZTASC,在板上用万用表测量导通是红线这么个情况。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个元件的型号吗?

可恶的黑板子,线路根本看不清,大部分地方都不透光

网友A:
SY8745FCC 丝印 AZT SOP8 LED驱动IC 矽力杰

网友A:
SY8745FCC_(矽力杰silergy)SY8745FCC中文资料_价格_PDF手册-立创电子商城 https://item.szlcsc.com/137184.html这里有文档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8745FCC_(矽力杰silergy)SY8745FCC中文资料_价格_PDF手册-立创电子商城 https://item.szlcsc.com/13718 ...

感谢回复,我去查查看。我电子小白一个,怎么也找不到资料。

这个元件很不好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去查查看。我电子小白一个,怎么也找不到资料。

这个元件很不好拆 ...

一把刀头,把一边的四脚全部加热,用镊子或者刀片将芯片一侧撬起,再加热另一侧四脚,将整个芯片取下。
对了,焊锡要多些。

网友C:
按二楼给的参数,345脚有输入有地不能通。对地短路。看错了5脚,5脚没对地短路,怎样删帖啊删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把刀头,把一边的四脚全部加热,用镊子或者刀片将芯片一侧撬起,再加热另一侧四脚,将整个芯片取下。
对 ...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结果发芯片现底部也是有大焊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二楼给的参数,345脚有输入有地不能通。对地短路。看错了5脚,5脚没对地短路,怎样删帖啊删不掉 ...

没明白您说的。

我还在看2楼那个说明,不确定是不是这个芯片。下午在量下板子。

三个脚相连的就是负极,板子上标注AG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结果发芯片现底部也是有大焊盘的

堆锡,用焊锡把芯片淹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锡,用焊锡把芯片淹死就行。

怕把板子烫坏,我直接把芯片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8745FCC 丝印 AZT SOP8 LED驱动IC 矽力杰

下图是我对pcb绘制的电路,您分享的那个规格书看不太懂。我要找个中文版的看下。

参考13楼

网友D:
假设是sy8745,典型应用原理图和引脚功能定义图如下:

哪里看不懂了?如上所示sy8745功能定义图中1、8脚是NC(no connection)即空脚,能看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是sy8745,典型应用原理图和引脚功能定义图如下:

哪里看不懂了?如上所示sy8745功能定义图中1、8脚是 ...

感谢您的指点!
看了您的说明我又仔细研究了PCB的走线,我发在11楼的图绘制错误。图中没画,36V电压点前面也是有个电感的。

更新如下,因为是黑色的PCB,观察线路有点困难

仔细阅读了芯片的资料,通电测试了芯片引脚电压。CF脚的电压是低于1.5V的,用的是模拟调光模式。
EN脚的电压也是大于8V的,调光信号是通过CF脚控制。

网友D:
这就对了,不要被鸟语吓到,看着看着就看得懂一个大概了。
跑线用除了目测,还可以用万用表X1电阻档加以验证。
理顺则道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nice: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对了,不要被鸟语吓到,看着看着就看得懂一个大概了。
跑线用除了目测,还可以用万用表X1电阻档加以验 ...

我电路方面很菜哈,学的是机械专业。这个完全是兴趣爱好,之前看各大论坛的大神都说不喜欢黑板子,通过这次终于明白了。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拆修有智障的米家吸顶灯Yeelight

在各位大神的指点下,找到了这个元件。更换了新的元件后,这个灯已经修复。再次感谢回帖提供帮助的大神!谢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098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A:
SY8745FCC 丝印 AZT SOP8 LED驱动IC 矽力杰

大神能请教这个贴片二极管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8745FCC 丝印 AZT SOP8 LED驱动IC 矽力杰

请问大神是怎么根据AZTASC查出型号的
我找了几个丝印反查网站都没有结果
谢谢

网友(2023-02-06):
搭个车,询问一下大神AZTASD是哪款型号?
也是yeelight的吸顶灯控制板(老款一代28w的),烧了一个腿,想自己更换一下。
感觉也是SY87系列的兄弟芯片,但不知道电压是否有差别。

网友(2023-03-11):
搭个车,询问一下大神AZTAIB是哪款型号?
也是yeelight的吸顶灯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