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频率和时间怎么换算?

楼主(2021-01-07):
比如已知500HZ

网友:
先把时间把换算成秒,然后用该事件内的次数除以时间。所以频率=次数/时间。
比如5分钟某时间发生2次,即300s发生2次,那么频率=2/300=1/150 Hz。

网友:
500HZ就是每秒500次,每次就是1/500秒

网友:
F=/T,F*λ=C ,C =光速, λ=波长
大概这样吧

网友:
频率与周期互为倒数关系,周期就是时间,Hz对应的就是秒,50HZ对应0.02秒。

网友:
看百度百科里面很详细,      比如你说的500Hz. 是 500次/1秒.

网友:
记住交流电的 50Hz,周期是20毫秒、0.02秒

网友:
频率分之一是每周期的时间,应该是这样。

网友:
好像初三就有讲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