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英菲克无线鼠标

楼主(2021-01-07):
在优惠购花了14块钱买的英菲克无线鼠标
用了不到一年,左键失灵了,必须用力按才有反应
那两个黄色的,静音按钮

用了一节锂电池

壳子上没有配重,估计电池就算配重了

典型14500电池,,这名字取的,话说这个14500是不是与普通5号电池一样大小
整个站位桶就能用这个了吧,但是感觉普通玩具两节的还好,3接好像不太好配。

不是焊接的,挺好

上夹具,把调节DPI的按键与左键条换一下

换完了,就两个焊点,还算比较容易

由于其他按钮都不是静音的,换完以后,声音比普通的鼠标那种清脆的声音还大
咯噔咯噔的,也没有静音按键按着那么轻,不过好歹是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A:
看到这个帖子我笑了,一直不看好英菲克这个品牌,所以一直没买,因为之前买过他家一款电视盒,差的我想脱光衣服出去凉爽一下。果然我没有看错。

网友:
我有类似款的超薄的那款,这个劣质微动容易接触不好,后来我把方形微动开关换成了长形的,然后把鼠标上盖切掉点才能装进去,电池也容易接触不良,震动大点就掉电重启了

网友:
这个品牌还是不错的,我有两个,一个是静音的,一个是不静音的,静音的不爱用,找不到感觉。

网友:
这鼠标我拿到手就把微动换成松下的,还完发现没有合适的脚贴,就拿别的鼠标脚贴随便凑合了
给老人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的。用很久了,感觉还不错。
按键或者滚轮问题,我一般都是wd40滴一下,能继续撑很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帖子我笑了,一直不看好英菲克这个品牌,所以一直没买,因为之前买过他家一款电视盒,差的我想脱光 ...

我还有,刷成安卓还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刷成安卓还能用

我买的好像是6s的,放家里几年了,尸首估计今年要清理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好像是6s的,放家里几年了,尸首估计今年要清理出去。

我的是I6  8G版

网友:
这个牌子看都不用看了,做工预料之中的垃圾了

网友:
看来静音微动不耐用,我的双飞燕一键多功能变成一直按住不回弹,反正不常用去掉静音微动凑合。

网友:
楼主这样换一下的话,大概还是用不了多久,不同位置的微动开关用的不一样,可点击的次数,比左右键的少一些,看见焊盘可以上那种大一点的鼠标微动开关,找个旧鼠标拆件换掉,换成非静音那种类型的,耐用一点

网友:
接收器丢了,能不能改有线?

网友:
初期的 是 18650电池  现在缩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帖子我笑了,一直不看好英菲克这个品牌,所以一直没买,因为之前买过他家一款电视盒,差的我想脱光 ...

你买的?当年他家搞活动连续签到,全额送过一批

网友(2021-04-26):
刚拍了个三模的

网友(2022-04-02):
同样鼠标,同样问题,看来是同批次微动的原因,找一个微动开关去哈